[家电] 热水器不通电故障拆开分析原因!

楼主(2022-06-12):
租客的房子里面热水器说不通电而且外表有漏水问题!租客说找过人维修看电正常,热水器外表有漏水痕迹,这个情况我也知道热水器外表确实不好看,当时也是买的二手的,正好手头也有好几个拆下的热水器,昨天去装好了,旧的热水器把漏电电源线剪了,壳子扔了,今天有空打开看看原因,原来是发热故障导致塑料融化,同时也有不能断开复位故障。

网友:
电源线也可以剪下来备用

网友:
导致塑料融化这么热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触片发热严重,塑料熔了幸亏没燃

网友:
材料选用上有问题

网友:
可能有点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的

网友:
接触不良引起的发热吗  热水器功率大

网友:
使用久了,材质老化了。

网友:
看做工还是可以的,发热估计是触点氧化了吧。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A:
16a的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a的质量还可以

毕竟也是品牌的。质量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