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亿储J10-120GB,这是个什么颗粒,量产报错04

楼主(2022-06-12):
求大佬们看看,这是个什么颗粒,量产报错04

网友A:
大M的能量产???

-=-=-=-=-=-=-=-=-=-=-

网友:
如果有spi的话,显然,这是b16,没有就是hy16,两种都有固件,随便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M的能量产???

-=-=-=-=-=-=-=-=-=-=-

1120是可以的

网友C:
亿储,一个把固态做成机械的硬盘厂
我一个亿储240GB固态,58xt+黑片闪迪BICS3 TLC写150读300(还是缓内,缓外只有89)
颗粒是那种连丝印和角标都没的纯黑片,还有划痕,45开头的ID,4贴坏块已经有600+,大S厂SS级看了都发抖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20是可以的

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颗粒的不

网友D:
目测TSB颗粒,找找看有么有对应的呗

网友:
发个ID看看啊

网友:
东芝闪存,可以开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测TSB颗粒,找找看有么有对应的呗

这是IM的颗粒!!不是T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IM的颗粒!!不是TSB的!

看着像打磨过的

网友(2022-09-03):
一团迷雾,得用查询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亿储,一个把固态做成机械的硬盘厂
我一个亿储240GB固态,58xt+黑片闪迪BICS3 TLC写150读300(还是缓内,缓 ...

缓外不是10多M就很不错了,我的几个2258XT把模拟SLC用完之后写入10多M,第一次用这主控的硬盘跑圈的时候跑着跑着就发现变成10多M,整得我以为电脑出了问题,

网友:
我遇到大M直接拆,技术不行没成功过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补个后续呗

网友(2022-10-09):
美光Micron颗粒

网友:
nv1120没有工具啊,不用问了

网友:
看着像创见自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