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在磁场中的受力

楼主(2022-06-12):
从微观尺度上来说,通电导线里面是电子在流动。
电动机一般都是利用流动的电子会在磁场中受力的特点来工作的。
在机械硬盘(hard drive)中都会存在一个叫做voice coil 电机的东西。
但是,我们需要在运用右手定则的时候会发现,在一个均匀的磁场中,一个通电的矩形线圈在四个方向受到的合力是相关抵消的,这显然和硬盘的应用要求不符。
在Wikipedia中可以找到答案。

磁头的摆动(寻道+保持)。
磁头尾部的音圈电机应该给予磁头左右摆动的能力。严格来说,是转动,形成一段扇形区域。这个摆动可以在工作的硬盘中看到,是非常快的。肉眼几乎看不到动作细节。

网友A:
如果的确是均匀磁场,应该没有平动力的作用,但磁盘里的磁场是在有限区域中可以近似为均匀场,线圈应该不是完全处于均匀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的确是均匀磁场,应该没有平动力的作用,但磁盘里的磁场是在有限区域中可以近似为均匀场,线圈应该不是 ...

你拆解一下机械硬盘。看看里面的磁头。是摆动的。如果是一个没有规律的不均匀的磁场,那么磁头的摆动(寻道+保持)会存在极大的控制难度。
所以,磁头尾部的音圈电机所在的磁场应该力求均匀,只不过这种均匀是左右分开的(相反的)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拆解一下机械硬盘。看看里面的磁头。是摆动的。如果是一个没有规律的不均匀的磁场,那么磁头的摆动(寻 ...

我说的均匀是指针对整个线圈,不是一部分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