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阁电蚊拍充电时滋滋滋响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12):
天气一热,蚊子就多了起来
几年前领导买的电蚊拍要用起来了
最近领导发现蚊子电不死了,于是想着给充下电,刚插上电就听到电蚊拍里滋滋滋的响,同事还有些火花
猜测可能是摔过导致接触不好,于是拆开看看
里面电路板背面没器件

正面好像没有控制电路

电池不像是18650的

看了下这个电阻有点焦,拆下来开路了

找个相同阻值功率大点的替换

结果换上后装不进壳

没办法换贴片的

换好后,插电可以正常充电了
又可以愉快的啪啪啪了

网友:
直接换锂电,一年只要充一次电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难道是泄放电阻?功率大点可以,小了恐怕还要坏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锂电,整流出来有个稳压管

网友:
电蚊拍都改锂电了

网友:
这个贴片有多大功率?直接这样代换领导肯定再找上门:怎么又不啪啪响了?

网友:
非隔离充锂电,不安全

网友A:
电阻这落差有点大呀!原来是1瓦33欧,先换成3瓦22欧,再换成1/8瓦47欧。充电的时候不知道热不热,又不敢用手去摸。

网友B:
大电阻用软引脚更换

网友:
先换的电阻体积太大了,装不小,再换的体积小了,但是功率更小了,估计很快又要开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这落差有点大呀!原来是1瓦33欧,先换成3瓦22欧,再换成1/8瓦47欧。充电的时候不知道热不热,又 ...

其实是两个47欧电阻并联的

网友:
这个33欧电阻是当保险限流用的,炸了说明电流大了。

网友:
采用锂电比较好了

网友:
又可以愉快的啪啪啪了

网友:
阻容降压充锂电,一点也不靠谱,不排除潜在的危险性,电池会爆炸烧起来,这电蚊拍厂子真敢搞,狠人啊

网友:
这是1450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阻用软引脚更换

这个值得记住,实用。

网友:
直接用块TP4056的板改USB充电

网友:
这个设计太不靠谱了

网友:
加片4056充电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