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看下这个电路板是什么产品上的

楼主(2022-06-12):
在空中花园捡到的一块小板
中间是个软封芯片
周围很简单只有5个器件
其他的就是接线了
现在只有这个板了,连带其他的接线和壳子都没有了
目前猜测可能是某个玩具上的控制板
有知道的坛友吗?

网友:
用在玩具车上的

网友:
就是片音乐芯片板,贺卡 说话娃娃之类都有

网友:
估计是音乐贺卡上的

网友:
有点像音乐芯片

网友:
音乐芯片,玩具上很多

网友:
这是靡靡之音,快扔了

网友:
音乐芯片一般没有外围原件,这个引脚更多

网友:
畜牧产品上的

网友(2022-08-12):
音乐芯片,
右边一排的引脚很可能是地线,开关,驱动三极管接喇叭。
左边一排引脚很可能是正极,LED,
上面的小电阻是改变频率的

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