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定时插座

楼主(2022-06-12):
其实这个没啥地方可用的,但打开TB首页就有,于是买一个看看。据说N年前也是论坛人手一撸的东东,看了几位前辈的帖子短接了两点,然后召唤出了隐藏功能。
其它的跟以前的好像没啥区别,非要找不同的话:
1,继电器从压印变成丝印了,厂家也换了,感觉很山很不正规
2,外壳塑料很大味道,感觉是回收料
3,电路板的元件布局跟以前略有不同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够便宜

网友B:
以前撸了一个定时插座,很少用

网友C:
看元件,应该还不错。

网友D:
10块钱左右的东西也就这样了,不过现在的时钟比以前的走时精准了,我买过2种都是每天走时误差正负2秒左右,比以前的动不动就每天误差1-2分钟的好。

网友E: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定时器插座已经很成熟了,质靓价好

网友F:
什么隐藏功能?

网友G:
给电动车充电控制时间不错

网友H:
质量固件不是很好

网友I:
做工用材还可以,便宜时想买不知用哪只能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够便宜

确实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撸了一个定时插座,很少用

配蚊香液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撸了一个定时插座,很少用

我用的小米智能的智能插座很多年了,一代IU口用到二代2U口直到U口都停产绝版,可以手机控制,精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元件,应该还不错。

除了继电器其余看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工用材还可以,便宜时想买不知用哪只能吃灰

带蚊香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块钱左右的东西也就这样了,不过现在的时钟比以前的走时精准了,我买过2种都是每天走时误差正负2秒左右, ...

折腾了下对好时间就收起来了,时钟还在走,等以后再拿出来看看时间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定时器插座已经很成熟了,质靓价好

拆客功不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隐藏功能?

倒计时,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电动车充电控制时间不错

是的,不过不提倡高楼里充电动车,别墅和乡间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质量固件不是很好

一分钱一分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