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同为500g笔记本电路板,富士通东芝对比。

楼主(2022-06-12):
元器件精简究竟好是不好,一个坛友提到硬盘震动传感器。发现有些没有,有些有。

电路芯片高度集成化是大势所趋。。。但是东芝的500g比富士通的出的还晚,居然没有富士通的集成度高?算不算偷工减料?

网友:
不重要,个人关心价格,保修,MTBF 也就够了。移动硬盘倒是可以考虑下结构,尽量选带转接板的分体结构,这样硬盘挂了还能多个转接板玩玩。

网友A:
内存集成是个趋势,集成内存的芯片一定晚于不集成的

网友:
集成内存封装成本可能比分提高,所以不集成。
储存片集成数据恢复难度很大,所以外置比较多。。。

东芝这个除了储存器,全都有引脚,其实耐震动啥的要有优势的。。。

企业级可能用老方案,个人的会用新方案,现在7.5mm1T 按理说只能集成

网友:
富士通的笔记硬盘是很好的

网友B:
17年有个硬盘坏了,能转,但是读不出数据。然后某宝买个板子回来换,卖家说能转就表明不是板子问题,买了也没用。还是坚持买一片16元的板子回来。果真不能工作。哎,不相信卖家这样也不好。和卖家说板子留着没用 退货。卖家同意了,只说了白白浪费他5元快递费。后来退款完成,又联系卖家拍了他一个5元的补差链接。卖家说了句谢谢理解

网友:
最主要还是看主控和固件的方案,个人感觉东芝的比较好

网友:
这些不重要,重要的哪个不出问题

网友:
富士通是笔电的老大,做工考究

网友:
现在能生产机械硬盘的厂家全球就那几个

网友:
不懂,看着都是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年有个硬盘坏了,能转,但是读不出数据。然后某宝买个板子回来换,卖家说能转就表明不是板子问题,买了也 ...

不说是否真的能修好。。这板子要换必须是同版号的,否则有些微小的变化是不兼容的。。拿到以后,要迁移固件芯片,就是一些你的盘的基础数据,就是八角的芯片。。  找不到就要用专业的软件备份出来写。

弄完以后才能装上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7年有个硬盘坏了,能转,但是读不出数据。然后某宝买个板子回来换,卖家说能转就表明不是板子问题,买了也 ...

硬盘这东西换板子得换ROM芯片的,单纯换个板子肯定是读不出来的。新板子只能装旧版上的ROM才有一定几率修好读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年有个硬盘坏了,能转,但是读不出数据。然后某宝买个板子回来换,卖家说能转就表明不是板子问题,买了也 ...

实诚卖家碰到的,
也是实诚的买家。

网友:
还有好多零件未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这东西换板子得换ROM芯片的,单纯换个板子肯定是读不出来的。新板子只能装旧版上的ROM才有一定几率修 ...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富士通上面的两个电感好扁啊,看着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集成是个趋势,集成内存的芯片一定晚于不集成的

未必,富士通这个的电路板就早于东芝的。

网友(2022-07-31):
以前机械的怪坏了就废了,现在固态的还可以拆闪存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