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拆解复活1984年的爱华磁带随身听(AIWA HS-P7)带你看她复杂机械返带结构

楼主(2022-06-12):
说起P7, 不得不先提一下它的姐妹机HS-F07/F7, 比起P7多了个录音功能,其他完全一样。F07赫赫有名是因为它在1985年经典科幻电影<回到未来>的第一集里主人公马丁佩戴的鸡鸡。

网上图像很多:Aiwa HS-F07 Stereo Cassette Recorder (1984) | Wolf Review (wolfarchitects.design)

Aiwa HS-P7

即使不记得回到未来的情节,这辆车60,70,80后肯定忘不了

更新了一个小视频,AIWA HS-P7 迷人的机械设计,自动反带机构的动画看起来更迷人。

网友:
我先抢个楼

网友:
马丁后来也肥了

楼主:
这台机器的机芯比较特别,因为机器是竖结构,磁带的按键在机器的竖结构的顶部。
这个机芯的自动返带还是全机械的,而且只支持 反向播放的自停,快进和倒带是无法自停的。也许当时还没有发明光栅传感器。
全自停机构设计的非常复杂,一堆奇形怪状的小杠杆,小弹簧,小齿轮,小拨杆,一边拆一边佩服当时的日本设计师,能把这东西设计出来,了不起啊。。。

看机芯已经用上一块电磁铁,本来以为和后继机型一样,用来控制自动反带的。研究了一下才发现,这个电磁装置用来做当时的新发明的机能,Music Scan 用的。
Music Scan其实就是跳曲,在播放状态下按下快进,或倒带,机器会自动跳到下一首曲子或现在正在听的曲子的先头,然后快进或倒带键会自动弹起来,继续播放。
这个电磁铁就是用来让快进或倒带键会自动弹起来用的。

早期的机芯,还没有用无刷电机,是有刷的。

皮带全部烂掉,把飞轮都搞绿了。。。。 右边的飞轮很重,目测有5-6毫米厚的纯铜做的,当时真舍得用料啊。。。

完全分解

next

网友:
1984年收音机还是稀罕物

网友:
分解图很漂亮

楼主:
往回装, 拆的时候拍了好多照片,所以并不是很难装。但有些位置稍微差了一点,自动反带,自停等地方就会出现问题,确实花了点时间,走了些弯路,但最后还是装上了。

试机时发现一个问题,加载超过60分钟的磁带,正向播放走调。 听一段时间比如20分钟以后,慢慢就正常了。反面播放完全没问题。
原因下图中的几个透明齿轮。 是这个机器的缺陷。

经过几十年,透明材质塑料有些膨胀,造成齿轮转动不灵活,没有磁带空转时完全看不来问题。但该机在正向播放时磁带接触正向播放飞轮的部分很少(见图中红圈的部位),所以塑料齿轮的转动不灵活就会造成摩擦力不够,正向播放走调。  但是听一段时间后,齿轮转利索了,正面播放就正常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怎么也查不出来原因,试了粗一点的皮带,和紧一点的皮带,有很大改善,但头分钟正面播放还是走调。
后来经一修机的高人指点了一下,把那几个塑料齿轮稍微扩了一下孔,一切都正常了。

一些地方上油,或上润滑剂,机械部分完美复原。 看着真是很享受。

26楼更新电路板图
next

网友A:
装不上了吗?分解的太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不上了吗?分解的太彻底

反正拆到这个状态,我是装不回去了!

网友:
拆的真细致,把所有零件找个镜框镶起来当挂件欣赏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吃灰很久了,貌似比这个还有高档一点,抽空翻出来看看

网友:
拆成这样装回去,了不起

网友:
厉害了,拆的很彻底,也很仔细

网友:
真佩服楼主把机机拆解成这样细装回去难度更大真的太专业了看零件图也漂亮

网友:
佩服楼主,拆开还能装上

网友:
搞半天植入广告历史很悠久呀

网友:
拆成这样是打算装出两套机芯?

网友:
拆的够彻底

网友:
这么多零件   图片看着非常舒服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拆开还能装上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