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CEN360扫地机驱动轮暴力添加润滑油

楼主(2022-06-12):
自用的一台海鲜市场购买的不知道多少手的科沃斯CEN360,用了几年了,转弯异响大,多次怀疑驱动轮有问题,但是有个轴承无法拆下,这次研究了方法来个暴力加油。

首先按照以下步骤彻底拆光机器

取出左侧车轮模块

向外使劲掰开,并趁机拆除3个螺丝

使劲掰一条缝

找一罐塑料润滑剂,对准缝隙插入,按下扳机死命输出

右侧也一样

润滑剂对准插入,疯狂输出

按照上面步骤,逆向操作原样装机

实测百分百解决拐弯异响
红圈处金属轴承,无法拆除,导致无法正常手段拆开齿轮箱,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拆?

网友:
死命输出,楼主辛苦。

网友A:
扫地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网友:
万能的神油,板子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个扫地机做工不错电路元件满满的还挺复杂的看拆机里最好的扫地机

网友:
只是加油的话可以
顶上,打个 3.2眼然后喷进去 用胶封口

图片不清晰 看着像E 卡
是的话翘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流出来到轮子上就不好玩了。
这个牌子的机器真的好用,简单不花哨,很多年了我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地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起码能解决一半的扫地时间,虽然不能非常干净,但浮尘没问题,可以减少人工打扫的频率。

网友:
这是填鸭式加油啊。

网友:
那不叫轴承吧,是个铁销

网友:
这也买二手,带来多少病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地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就有了它之后 我再也没有拖过地 除了角落它扫不到擦不到的位置

网友:
老是卡住lu乱叫

网友:
可以拆啊,这样加油只能在齿轮上,响一般都是轮子轴上卡了头发,费电不说还响,拆轮胎才麻烦,那个螺丝打了胶的,得用烙铁加热,否则拧断都拆不下来。

网友:
都说这个牌子不错

网友:
没有卡簧的话,应该就是直接顶出去就拿下来了。

网友:
不错的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地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我家有了这东西 基本上不用扫地拖地了 省老了事了

网友:
科沃斯的东西不行,用的普通电机,特别是吸尘电机连轴承都没有用段时间就磨坏了,成易损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