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焊台交流改直流

楼主(2022-06-12):
936焊台交流供电,变压器效率低,60w功率,功率计测量,最高大于100w。待机10w。并没有开关电源节能。
图片纸质电路图LM358,1脚直接连接场效应管1脚。参考T12驱动部分,用N5551三级管驱动。洞洞板焊接。粗红线+24V,粗黄线,场效应管3脚输出,接控制板原可控硅2接。
原可控硅,拆除,原来可控硅三脚连接一个三级管,连接指示灯LED,PnP三级管拆除,直接连接可控硅一脚二脚,短接三级管接发光二极管。
原控制板二针插槽,一根直连LM358,8脚,4脚连接二极管,二级管拆除,直连第二根插槽,作负极。
另一个插槽改+12V。
24V与12V电源共用负极。
NTC热敏电阻,由5Kx2、10K,三个,PnP三级管,C1949,组成。5厘米风扇噪音大,所以组成20K NTC电阻控制。
改完之后,功率计测量,开机70W,最小功率1.8W,最大功率56W-60W。
指示灯间隔,灯灭时间似乎长点。感觉较合理吧。
或许电路与之前不同。

楼主:
用T12电路图改直流驱动,增加后场效应管驱动部分。
ntc热敏电阻控制风扇。
单独12V1A开关电源控制板和风扇供电。

网友:
虽然开关电源节能,但变压器可以消除静电啊。

网友:
什么是效率?满足流水线速要求,就是效率。普通爱好者 ,有什么效率要求。

网友:
变压器可以消除静电

网友:
你这是专业工具改为家用工具啊。

楼主:
原交流电源,最近使用温度上不去,相同电位器位置没有以前温度高,并不清楚哪问题。所以决定改电源。
改成之后试用,温度上去了,而且比以前温度要高,相同的调节器位置。T12温度升温快与电源及电路结构应有关系。驱动管也不同。

网友:
都是把直流改成交流用变压器,你反其道而行。

网友A:
交流电驱动,漏电及烙铁头耐腐蚀都要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交流电源,最近使用温度上不去,相同电位器位置没有以前温度高,并不清楚哪问题。所以决定改电源。
改成 ...

温度高低应该不是电源的原因,你改T12控制器测温那2根线怎么接的

网友:
我的是936控制板坏了,一直加热到头子发红,想改直流,用t12控制板,加上原来的936手柄用

楼主:
之前的24V电源小了,最大也就60W,开机时超载导致闪断,或许开关电源设计本身问题。

楼主:
于是更换一个更大的,但视乎可能放不下原外壳内。懒得花钱买新电源,用闲置电三轮充电器改24V电源,原功率450W,改成一半功率。
高频变压器重新绕组,原来的初级单股1.6MM,换0.5MM两股。次级13圈70V,改5圈。
拆掉LM358,用于充电自停的。此充电器有两个LM358,拆两个,不能正常工作,于是拆一个。
TL431可以调压,开始时初调失败,管子烧了。买配件接着调。用15N60C替换烧毁的管子。
辅助电源无法调低24V,只能用单独12V电源为UC3842供电。调试完成。最终电压从42V降到24.3V。
试用带936时,3CM风扇,转速随负载增加而转速增高。原因可能是随高频变压器功率大小而变动。负载至少60W,待机还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低应该不是电源的原因,你改T12控制器测温那2根线怎么接的

还用936控制板,只用T12最后驱动电路,驱动场效应管。两个控制板,LM358输出控制信号是一样。

楼主:
充电器改后的电源。

楼主:
100V470UF电容替换50V2200UF。电源后半输出部分空间太小,放不下小电感和电容,只加一个大输出电感,双线绕。
大功率电源比以前电源发热高,电位器200位置就能化锡。比之前好得好。

网友(2023-01-30):
改得好.多有趣啊.

网友C(2023-06-23):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驱动,漏电及烙铁头耐腐蚀都要好很多。

耐腐蚀为什么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腐蚀为什么好很多?

直流电会电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