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WIFI电表,WIFI模块烧了,不知道供电的芯片是啥,请教大神。

楼主(2022-06-12):
首先上图,上海人民的WIFI电表,测量计费部分工作正常,WIFI连接不了,于是拆之。。。

WIFI部分电路很简洁,WIFI模块电源脚电压有12伏多,远远高于3.3伏,且模块有短路已经烧毁。

检测GS2014芯片二脚电压是12伏以上,5脚电压也是12伏以上,应该已经坏掉了,但是这个GS2014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芯片,在此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看板子应该是给模块供电的,应该输出3.3伏,但是这个型号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低压差稳压芯片。

网友A:
12v电,wifi模块不会烧了吧

网友B:
电感那边也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wifi模块不会烧了吧

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那边也有12V?

是的,WIFI模块上电压也是12伏多。

网友:
看看那个8脚闪存有没有坏,没坏的话还能折腾,闪存坏了固件也就没了

网友:
12V进去的话,说不定内部芯片已经完蛋了

网友:
8266兼容系列吧  wifi因是5v 内部3.3吧网上查下

网友:
WIFI模块拆下来试试

网友C:
别再纠结电源芯片了(随便一个3.3V的模块都能代换一下,就是不好看),你应该担心的是 WiFi模块的程序,这个可不是那种不带程序的,考虑到这个WiFi模块应该会外挂一块存储芯片,不知道高电压有没有给存储器烧掉

网友:
什么手机拍的这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再纠结电源芯片了(随便一个3.3V的模块都能代换一下,就是不好看),你应该担心的是 WiFi模块的程序,这 ...

12s这个模块很多,模块存储芯片好像是24c02,8266肯定是烧掉了。但是24c02应该没烧,可以试着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

网友:
不好找原因

网友:
电表由供电局管吧

网友:
某抖上面经常有人讲用这8266做什么什么设备 什么什么扩展之类的。看球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