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UA55F6400AJXXR电视色彩发白

楼主(2022-06-12):
就刚刚55元淘了台三星UA55F6400AJXXR电视,
确认了下屏幕没有坏就抱回家了,
开机显示色彩不正常

接口基本都有

还刚刚到手,没有拆开,暂时不知道故障原因。

楼主:
与小米电视对比,后面的是小米电视

三星电视亮度、色彩都不对

开机画面

网友A:
赚大发了   我上次收了52寸还150了  不开机修好了

网友B:
大概率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C:
感觉是接口缺相呢,换一路信号通道试试

网友:
能修好就赚大了祝楼主修复

网友D:
怎么这个还有开机广告,我的是QA55Q60A系列″秒开机,接口丰富,国产的一般接口都是阉割了的,自带乐播投屏,直接投就是,没有传统乐播那种广告,感觉比这款薄,是量子点电视,声音洪亮,可以设置背景墙,也就是不用的时候看起来像一幅画,不过这个一般家里不会这样弄,因为毕竟要开机费电,遥控板和机顶盒对码后可以直接使用电视一个遥控器,实现开关机,和调频道,也可语音直接喊,可以根据环境光和声音自动调节亮度和音量,是一款不错的电视,秒开秒关和投屏我喜欢

网友E:
55?这也能收到。估计是年轻人直接就换下来的,以后可能发展到出钱请人搬走

网友:
前几天,小区门口看到 垃圾佬 收了个 大液晶,可能是55寸以上,很薄,底座是个银色的大圆环,很漂亮。忍不住走过去一看,TCL 的。……

网友:
价格不错,够便宜,修好就赚大了

网友:
劝你拆件卖了早期三星屏幕普遍问题压屏机才能解决

网友:
色彩不艳丽,这是啥坏了

网友:
55元够便宜,修好就赚大了,修好给我们再看看。

网友:
看故障现象感觉屏坏可能大,不排除逻辑板问题可以买个代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大发了   我上次收了52寸还150了  不开机修好了

不开机可能好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屏线接触不良。

要压屏机才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接口缺相呢,换一路信号通道试试

换了个接口输入,一样,就差换输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个还有开机广告,我的是QA55Q60A系列″秒开机,接口丰富,国产的一般接口都是阉割了的,自带乐播投屏 ...

我的也是秒开机,声音洪亮,就是不是智能电视,不能安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这也能收到。估计是年轻人直接就换下来的,以后可能发展到出钱请人搬走 ...

现在电视也便宜了,直接换也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