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不转,更换CBB启动电容

楼主(2022-06-12):
去年还在用的电风扇,几天拿出来不转了,拆开看看,打开电风扇不转,嗯嗯响,用手转一下可以正常转动,怀疑电容坏了,代换下电容就正常了

既然拆开了就准备加点油进去,铜(铝)绕的比较满

发现去年打的油还有,不用再加了

铁芯也比较厚

坏的电容

随便换了个电容,装上可以转动,但是嗯嗯响,继续拆开看看,发现电容装大了,3.3uf,开机不到一分钟,电机发热,换一个小的。

换成了1.5uf的了

换上好了,装机

网友:
电容放久坏了?

网友:
电容用这么大,铝的

网友:
换电容量一样的没问题大了电流大肯定发热的

网友:
启动电容放一年还坏了,屯几个备用

网友:
启动电容1.5uF就差不多了,电容容量太大启动电流过大,对电机不好。

网友:
这电容寿命怎么这么差

网友:
铝线电机是不行的。

网友A:
谁能给解释一下启动电容具体啥意思,以前网上搜过好像是让启动线圈电压超前运行线圈,这个文化水平低,一些名词不懂啥意思,具体什么原理也没搞明白就直到单相电机需要电容才能启动。还有直流电机通电后是什么决定电机正反转的? 换向器那?

网友B:
按说这种电容可用两三年的,怎么这么容易坏了

网友:
风扇电机一般换同容量启动电容就好了,换大的容易烧,换小的转不起来。电机换油,先用白油润滑一下,擦干后用黄油和柴油混合油。

网友:
刚百度搜了下 左手定则

电流的方向决定电机转子线圈的方向

有点自问自答了,想到哪就说到哪,纯粹是为了M币,话有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给解释一下启动电容具体啥意思,以前网上搜过好像是让启动线圈电压超前运行线圈,这个文化水平低,一些 ...

这个自己去百度搜单相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就行了

网友:
前天,我的风扇-华生鸿运转页扇开机竟然不转了,检查了一下电源线等发现也没有问题,而且能够听到里面电机有非常缓慢的转动,过了一会风扇又慢慢地转动起来了,最后变成正常。
网络时代,当然要百度一下症状,网上有人说是这个启动电容问题,也有人说是电机轴承缺油了。根据百度的结果,暂时我也没有办法去买这个电容,润滑油的办法倒是马上就可以试一试。于是拆下保护罩和转叶,检查了一下电机发热还是比较厉害的。我往转动轴注射了一点缝纫机油进去(按照网络视频里维修家的说法是效果不长久,要把电机外壳拆下来,往轴套里加润滑油才行)。经过几天的使用,暂时还是正常了。
我这个风扇买了才2年,相比我另外2台美的的风扇都买了近10年,从没有出过问题,不过价钱也差别很大,美的风扇是落地扇,直流电机驱动的,买的时候是300多、400元的价格。

现在的这种转叶鸿运扇市场价本身就是100元左右,买一个新电机去换的话,电机也需要20-40元不等。 一分价钱一分货吗?

网友:
这个电容质量堪忧啊,CBB电容放一年就坏了。

网友:
我的那个用了11年的也不转了,短接了定时器,还是不行,换了个电容。还是不行。。。怀疑开关问题,直接短接也不转。。。最后感觉是电机坏了还是怎么的。。。网上一看一个电机都20多了。。。后来我直接买了个新电扇,30多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说这种电容可用两三年的,怎么这么容易坏了

计划报废吧,还是监管不到位

网友:
第一眼看到你换的3uf电容我就知道不简单,还好换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给解释一下启动电容具体啥意思,以前网上搜过好像是让启动线圈电压超前运行线圈,这个文化水平低,一些 ...

单相电容异步电机,有2个绕组,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这2个绕组要有不同的磁场,并且是交变磁场,就像双推磨一样,2个人推磨,2个人不同方向的力,当中的磨盘才能转动。如果只有一个人出力,那这个磨盘会卡死。区别就是人的手是能自动调整角度和方向的,线圈绕组是不会调整的。
这个时候启动绕组就要和工作绕组产生不同的方向的磁场推力,转子才能转动。
220v的交流通过绕组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就用一个电容充电,启动绕组上接一个电容。
当工作绕组在工作的时候,启动绕组电容充电不工作。当工作绕组停止工作的时候,启动绕组电容放电工作。
这样启动绕组就靠这个电容充放电,就错开了与工作绕组的运行时间,这个就是所谓的超前相位,电流超前,电压滞后。
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按容易理解的角度解释,并非严谨的理论,杠精就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