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芯片炸?充电器修理

楼主(2022-06-12):
偶得一充电器,60v20A的,崭新!上电试机,没有电流,指示灯不亮!拆之保险丝,ntc完好,驱动芯片炸,mos烧,同时烧毁3个电阻,目测!风扇散架,
有是观之,应该是风扇散架后,散热不足热烧毁!
换件,芯片虽炸,电路板印刷3842,换上60n10,6脚驱动电阻15Ω,电流取样电阻0.22Ω,反馈电阻560Ω,

上电,串联的过流神奇一闪熄灭,无输出,测7脚电压,7.5v,换限流电阻5.6Ω,无果,上面就是启动电阻了没有烧毁的痕迹,这个也不容易烧吧?

问题来了,色环是2MΩ,这就更不能烧毁了!实测也是2MΩ。怎么办?常见的启动电阻都在120--220k这样子吧?上个220k的看看情况,

上电,到是有输出,红灯亮,绿灯也亮,不是特别亮,测输出电压,25v,光耦两侧无电压!细看电路板,省略很多零件!
应该是技改了!这个芯片是什么新型芯片呢?启动电流这么小,2M的启动电阻!

求教!

网友:
3842启动电阻一般不大于200k,在120-180k。

网友:
估计是3842的低功耗改进型,启动电阻明显增大了

网友:
我也有个60V的充电器,一直红灯,不转绿灯,有高手请指教

网友A:
好好看看启动电阻,是不是烧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启动电阻,是不是烧变色了

色环和实测一致,
并且,多高电压,才能烧毁启动电阻呀!

网友:
384X系列的,有些微功耗的就是启动电阻大,你可以百度一下,3843——3845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