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金科德定时器

楼主(2022-06-12):
用了几年,第一次修的时候是限流电阻坏了,用了4个510欧电阻并联代替,现在修是安规电容容量降低了,通电有显示但继电器不吸合,换了个220nf电容之后就好了。

楼主:
完事后的样子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个定时器,不是一个牌子

网友A:
金科德定时器常见故障是安规电容失容、限流电阻烧损。后来部分产品直接短接限流电阻。

网友:
这电容质量这么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科德定时器常见故障是安规电容失容、限流电阻烧损。后来部分产品直接短接限流电阻。 ...

电容会挂的更快吧

网友:
结构简单,但是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打磨芯片,有点搞笑

网友B:
有一个这个牌子的机械定时器,就是有一个转盘定时的,插电空载,过半小时摸着外壳都发热

网友:
不错,我也买过

网友:
家里买了两个机械的,用于给电车充电定时,以前一充一宿导致电瓶鼓包。

网友C:
只是用来代替保险而已,电容容量要按原值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这个牌子的机械定时器,就是有一个转盘定时的,插电空载,过半小时摸着外壳都发热 ...

里面触点有些氧化,接触不良了,要不然外壳不会太热的,抽空拆开打磨、保养一下触点吧

网友:
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用来代替保险而已,电容容量要按原值更换

阻容降压后给继电器供电 不能用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这个牌子的机械定时器,就是有一个转盘定时的,插电空载,过半小时摸着外壳都发热 ...

应该是交流同步电机发热不用管,给电机加限流能减小发热,缺点容易失步不走。

网友:
这种阻容供电电容容易坏

网友:
我的继电器释放不怎么利索了…唉再撸个继电器又不太划算…

楼主(2022-07-17):
6月12换的安规电容,7月16电容又挂了,万万没想到啊!可以用同容量的cbb电容代替吗?630v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6月12换的安规电容,7月16电容又挂了,万万没想到啊!可以用同容量的cbb电容代替吗?630v那种 ...

咋这么容易挂安规电容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安规电容坏还是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