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119A不开壳可校准吗

楼主(2022-06-12):
M118A不开壳可校准吗?新购一只22元,测220伏与功率计量座差1伏左右,看看能否不开壳校准。知道的请教了

网友:
M119A啥样? 我只有M118A

网友A:
都是一些什么大神啊,怎么做到22元包邮的,我怎么都是看到是27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些什么大神啊,怎么做到22元包邮的,我怎么都是看到是27元包邮

又奖又折又关注优惠什么的,搞下来就这个价。打错一个8字,是118

网友B:
与这个表的牛屎芯片对应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这个表的牛屎芯片对应的是什么型号?

应该是0660

网友:
0660芯片的表价会高一些,比如zt-y

网友(2022-10-13):
还没搞明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