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收了个爱普生的L4166喷墨打印机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2-06-12):
前天下夜班,早上七点多吃了个早点就骑着我的小电驴逛废品站淘宝去了。好几家都没开门,找到一家看到一个打印机,一番交谈打印机+路由器给了60块钱,找个小袋子装上回家测试,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了一下白屏,然后就灭了,唉,翻车~拆吧。

楼主:
想着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拆开侧板看看是不是输出电压不够启动不起来,一番折腾后,发现这货除了几个螺丝大部分是卡扣,大小撬棒都上了没撬开,此贴终结~~~

网友A:
墨水仓的,可以尝试着修理下。也许只是哪里排线接触不好。收的这价高了,闲鱼好的没墨水的能开机的也就这价

网友B:
废品站打印机很多的,一摞一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墨水仓的,可以尝试着修理下。也许只是哪里排线接触不好。收的这价高了,闲鱼好的没墨水的能开机的也就这价 ...

网上查了这机子送两年质保,搞了一张收据就可以延保两年。。。送售后去修去了

网友C:
喷墨的没意思,还是激光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墨水仓的,可以尝试着修理下。也许只是哪里排线接触不好。收的这价高了,闲鱼好的没墨水的能开机的也就这价 ...

价钱是有点高了,主要是看着新啊,而且墨仓的,咸鱼这价肯定搞不到,能搞到的都是那种小墨盒的坑爹货

网友D:
爱普生的墨仓式打印机比别的牌子的好太多了,问题不大的话修好还是很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打印机很多的,一摞一摞的

我们这废品站小,打印机有大部分都是那种小墨盒的或者自己改连供的,激光都很少要么就是那种企业级跟冰箱一样的,这种原生墨仓连供的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墨的没意思,还是激光的好用...

家里现在有俩黑白俩彩色的激光都是废品站收的用着还行,本来想收个6色喷墨打印照片用,可惜一直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普生的墨仓式打印机比别的牌子的好太多了,问题不大的话修好还是很值得的 ...

送售后去了,保内

网友:
大概率像是固件问题,能保修最好,如果不能收费应该不会太贵

网友:
为啥我家附近的废品站都是些瓶瓶罐罐的,啥大件电子产品都看不到

网友:
还不错,大牌子

网友:
曾经用过几年的小爱的喷墨彩打,堵头、撞头的问题,让人头大,堵头用自带软件洗一次,墨水下去的杠杠的。

网友:
家里有台打印机确实方便,现在打印机又不贵,还是买台新的可靠的。

网友:
俺拉不下脸去垃圾站捡,因X东缺货,4月到深圳赛格柜台买了一台墨仓式L3153,可以微信直接打印... 电脑通过WIFI连接打印机,三个神兽这两个月打印的学习资料已经超过200张,以前到相馆打印是一块钱一张.两个月就省下了N多打印费,估计一两年就能将机器钱省回来了....

网友:
还能走售后,有啥问题售后都给修好了

网友:
我这里在用爱普生A3彩色连供,一直用原装墨水,对色彩质量要求不高的可以考虑.比激光彩色机后期维护成本低一些.

网友:
  感觉有些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