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大佬玩过tsop48的建兴2246en16贴的板子么?

楼主(2022-06-12):
请位有没有玩过这板子的大佬,请教一个问题。这板子原本是128G,四贴8ddl,我想做个512G自用。但是发现缓存过不了512M和256M,128M的可以过。想请教的是,是这板子就是设计成128M的吗?因为我焊了7、8次,上了三颗512M的缓存,都过不了,应该不是缓存或者焊接问题吧?

网友A:
网上找的M6V 512G的图片,南亚512M DDR3L的缓存。

网友:
记得之前听坛里讲过,有时候颗粒会保存缓存信息。你可以先用开卡软件全部清空,或者干脆把颗粒全部拆下,然后上缓存,测试Pass了再做下一步。

网友:
无关,这个板子要注意的就是只支持2ce的颗粒,ram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
上过海力士4G63,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颗粒没清空,测缓存要短接ROM,不然有可能测试不通过

网友:
这个板子换过256m的,没问题

网友B:
3楼和6楼的说法是正确的。闪存会记录dram信息,所以换了缓存之后,一定要短接上电再测缓存或重新开卡,否则会报dram 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和6楼的说法是正确的。闪存会记录dram信息,所以换了缓存之后,一定要短接上电再测缓存或重新开卡,否则 ...

如果闪存会记录缓存信息,那么不安装闪存的时候通过测试,再贴上闪存,为啥就能又通过了呢?另外,我也短接了,还是过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闪存会记录缓存信息,那么不安装闪存的时候通过测试,再贴上闪存,为啥就能又通过了呢?另外,我也短 ...

用2246xt开一遍,就把dram信息清掉了,然后再用46en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46xt开一遍,就把dram信息清掉了,然后再用46en开

感谢范大佬,听从你的建议,将第一片闪存拆了,然后缓存测试就过了,再将第一片清空后贴上,开卡顺利过了。

楼主:
真如大佬们说的那样,拆了第一颗闪存就pass了。将第一片清空后再贴上,就ok了。谢谢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M6V 512G的图片,南亚512M DDR3L的缓存。

大佬,你这板子是16贴的吧?供电怎么样?我板子16贴弄好后,发现供电好像不怎么行。跑圈的时候,开始350写入,没一会就40多了,而且格式化什么的有点卡,是不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这板子是16贴的吧?供电怎么样?我板子16贴弄好后,发现供电好像不怎么行。跑圈的时候,开始350 ...

你也是46en+8DDL方案?怎么我感觉你是58xt+TLC缓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46en+8DDL方案?怎么我感觉你是58xt+TLC缓外呢?

已经弄好了,是转接卡有问题。。。换了转接卡,已经好了。写350、读380

网友:
老马你还在弄啊

楼主:
是小官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