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有刷电机调速电路板

楼主(2022-06-12):
电压范围5-35v左右,单管电流估计是几安,实际上没有试过,可以适用于直流风扇、电机调速等等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单功率管,一个是双功率管版本,频率10khz左右建议打0.8mm厚的样板好切割,一般用美工刀在中间划几下用钳扳断可以了。
单管4安多点电流测试无发热现象。

楼主:
发错社区了,版主可以帮忙放到创意DIY么?

网友:
标准的555调宽电路
用NE555的话,估计5V应用会有点驱动不足导致MOS有点发热。

网友A:
既然已经用了78l12 输入电压范围最低就必须12+2 ,勉强的话也得12v起步,5v时经过三端稳压也就还是4v不到,555输出幅值会更低,你选的mos直接会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用了78l12 输入电压范围最低就必须12+2 ,勉强的话也得12v起步,5v时经过三端稳压也就还是4v不到, ...

是的,估计是6-7v以上好用,低于6v直接供电555芯片好点,一般低电压的驱动电路都是改用p沟道场效应管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