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关在键盘上的笔记本怎么无键盘开机

楼主(2022-06-13):
如题,捡了块山寨本下半身,想改成小主机,发现开关不是单独的小板而是和键盘是一体的,这种笔记本主板怎么才能不用键盘开机?
网上说短接3.3V的方法试过了不行。
万用表打到蜂鸣器档然后正极接地负极在键盘排线座上划一遍的方法也试过了不行。
难道一定要把键盘薄膜拆出来单独量?

网友A:
你插电流档就行了

网友:
2楼正解,按下开关就是短接啊,你怎么想到蜂鸣档的

网友B:
万用表用电流档,黑笔接地,红笔依次去扫键盘排线。

网友:
找接点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电流档就行了

试过了,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用电流档,黑笔接地,红笔依次去扫键盘排线。

试过了,不行,难道一定要拆键盘?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1202/17/410279_949129352.shtml    如果你搜一下笔记本键盘原理,会发现与台式机开机完全不同。笔记本合屏状态开机正解是某些商用系列的dock,山寨嘛。。。看看能不能上电自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