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k2不如wr842n好

楼主(2022-06-13):
用着用着会延迟460,是散热不行吗,还是固件不行vh是什么电容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时间久了散热垫渗油了,我是用化油器清洗剂全喷后清理的

网友:
固件问题吧?K2刷刷才好用。

网友:
K2还行吧,要不就是运行时间久了,电容啊,什么的有问题了

网友A:
K2先换换电容,最好补上钽电容

2.4G部分k2虽然有外置pa和lna,但是7620无线稳定性对比ar9341或者953x还是有差距,况且现在2.4g干扰实在太严重了

5g部分k2我用来中继邻居,接有线测速跑满百兆ping稳定在30-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先换换电容,最好补上钽电容

2.4G部分k2虽然有外置pa和lna,但是7620无线稳定性对比ar9341或者95 ...

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P   https://www.right.com.cn/forum/f ... hlight=%B5%E7%C8%DD
K2   https://www.right.com.cn/forum/ ...

跟我布局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
我K2当年第二年打游戏就卡了,后来一只放着,中继打游戏必卡,我也懒得拆修了,用另一个网桥中继同一个信号打游戏就不卡,但是网桥9344太容易被别家路由器干扰到掉速,我K2就没有明显的被干扰掉速,我就用来中继,一星期能跑2T流量,一切正常,就是打游戏不行。

网友B:
这就是联发科MTK和高通AR的差距!刚买时可能感觉都差不多,可是到了具体功能后,就高下立判了!毕竟高通才是正统做无线芯片的企业!
联发科只不过是个半路出家的!

网友:
k2刷个集客做AP,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布局完全不一样啊,
搞错了连接了  -_-||
k2和K2p版本不同布局有差异,但基本操作就是把电解电容换成好一点的固态电容

网友:
我的K2用一段时间后也出现掉线,网速慢,刷pandavan后就挺稳的,但是这货没有千兆网口,有个千兆wan也行啊,遗憾。

网友:
先换个固件试试。

网友:
842带机多了会炸鸡!K2可以比842带机多点

网友:
我的连接2.4G 延时很大,接有线或者5G就不会,应该是2.4G频段干扰太大

网友:
时不时460,考虑同频干扰的原因居多,玩游戏尽量用5g WIFI,同时规避一下同频干扰,即便是官方固件,玩游戏也是很稳的。

网友:
我用着也是这样的,这路由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联发科MTK和高通AR的差距!刚买时可能感觉都差不多,可是到了具体功能后,就高下立判了!毕竟高通才 ...

都是人云亦云了,没有事实佐证,或者控制变量。我有个高通9341,下载win镜像,半分钟就掉到3M,换7620,全程11M。不信邪,大家都说高通好啊?于是换回9341,又是11M跌到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