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谈谈加拿大电工的 EDC工具,每天需要用的工具

楼主(2022-06-13):
上个帖子说过,加拿大电工每天的工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拉这根电线,连接到某个设备,并保护这根线。拉电线简单,连接设备简单,但很多时间消耗在保护这根电线上,所以每天需要用的工具其实就是拉电线,连接设备,保护电线的工具。有时,我想,可能全世界电工干的活都一样,或者说都差不多。只是细节上,和习惯上有一些不同。
以下就是我每天,根据我自己习惯,带的工具。但是,即便是同一种工作,每个人习惯不同,所使用工具也有差别。所以只是谈自己的心得。仅供参考。
先上图,我是用两个可以组合的米沃奇工具箱,加一个可以和工具箱卡在一起的米沃奇的工具包,为主。再加一个哈士奇工具包,放一些使用较少的工具,工具得大几十斤,放在车后斗里,每天到工地后拎下来,摞在一起,拖着走就行。

楼主:
实际上工作起来,我想每个工种用的工具大体都差不太多,无非是有的地方手动多一些,有的地方电动多一些,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在加拿大,手动,电动在用时,大概各占给一半。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懒惰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所以电动工具将来在任何地方会使用的越来越多,尤其在加拿大,拧个螺丝,人们都不想用改锥,宁可用电动螺丝刀,也不愿意转动手腕。
所以在我的EDC工具包里,大概一半重量是手动的,一半重量是电动的。
我自己的原则是,怎么舒服,怎么省劲,一定按自己意愿来。能买得起,就买些好的,买不起,有便宜的,一定选自己用的顺手的。
单纯贵或者名牌,不一定是我的菜。

楼主:
先上手动工具的图吧,在加拿大做为一个电工,第一要用的着的手动工具一定是剥线钳,拉电线,连接设备,最主要动作就是剥线,我们干的是商业,所以有时一天连接无数线头,heavy duty 的剥线钳是首选,那种薄铁片的剥线钳,干少,小活,很方便,但作为我们,一般12号线起步,甚至有时全是单根铜线,买好和贵的剥线钳不能省啊。
我选择的是凯尼派克,和克莱恩,一个德国原产,一个美国原产,顺手,轻巧,很省劲。据对耐用。优点很多,缺点就一个,贵。俩加起来近150刀了。

楼主:
第二个最常用的工具,就是钳子,主要是用其夹持作用,夹断作用到不常用,这里我使用最顺手的是那个蓝色的,美国原产的Channel lock 牌的,大名鼎鼎369型号,号称是运用偏心加长杠杆作用,极度省力夹持。我及其喜欢这把钳子,但是它也有缺点,是我后来使用时发现的。
我想以后单独开个帖子:就是单纯谈谈北美手动工具,我一直觉得,在北美的手动工具,才真能体现工具使用精髓。
顺便先提一句,再北美,最好的钳子是克莱恩的(Klein tools)2000系列钳子,真好,真好,就是贵,在Amzon 上近100刀一把,我想要是进口到国内还不得1000块一把吗。我有一把二手买的,以后帖子我上图片。

网友A:
劳务输出?楼主能有条件机会到国外当电工,技术是值得肯定的,待遇应该不错

网友:
好奇,保护这根线,是个怎么的做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最常用的工具,就是钳子,主要是用其夹持作用,夹断作用到不常用,这里我使用最顺手的是那个蓝色的, ...

最下这张图,从右数第二个第三个是剥线钳,第七个是369那个型号钳子,第8个,是我图便宜买的米沃奇的钳子。也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最常用的工具,就是钳子,主要是用其夹持作用,夹断作用到不常用,这里我使用最顺手的是那个蓝色的, ...

而第九个钳子,从右往左数,是一种安装吊装细纲丝锁吊灯时用的铝套管钳,打折时,20多刀买的,也是美国制造,同类别,克莱恩的,大概得50多刀。

网友:
国外当电工,技术是值得肯定的,待遇应该不错

网友:
这么多工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上手动工具的图吧,在加拿大做为一个电工,第一要用的着的手动工具一定是剥线钳,拉电线,连接设备,最主 ...

还有一种常用的,国内叫做管钳,如图,主要在安装电管EMT 管子时,调整用,在本帖最后我准备上一组我安装一组插座时的安装流程,那时大家就会明白什么是如何保护这根线,为什么要调整。帖子估计得几天时间,慢慢发啦。
再有就是长嘴钳,主要是安装单支铜线,或者狭小空间手够不着时使用,我那个蓝塑料把儿的也是当初头脑一热,花了50多刀买的克莱恩的,后来嫌塑料皮把儿有点滑,换了一副塑料把手,但不得不说,克莱恩钳子确实坚硬,不愧是电工最喜欢的钳子。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全,全套下来得多少钱啊

网友:
国外电工的工具真多

网友:
这个加拿大的帖子似曾见过?

网友:
图片放倒了,看着好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常用的,国内叫做管钳,如图,主要在安装电管EMT 管子时,调整用,在本帖最后我准备上一组我安装 ...

管钳,我自己体验最好用的还是凯尼派克家的,无论手感,力度,角度,硬度,耐久度,最均衡,同时它家的偏口钳Cutter,就是旁边那把,也属最爱,我还有其它家的几把,最常用的是它和Channel  lock家的,在北美,另一家非常被人喜爱的偏口钳是克莱恩家的2000系列,Heavy duty 系列,贵就一个字。绝多好。在北美使用专业的手动工具,讲究的就是,一定要是美国制造和德国制造。

楼主:
再一个最常用的是螺丝刀

网友:
工具超越我的认知

网友:
非常喜欢这样的分享帖,超赞!
提一个小小建议,可否单独贴图,一贴一图,现在上下翻页,然后数数字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劳务输出?楼主能有条件机会到国外当电工,技术是值得肯定的,待遇应该不错 ...

铁定不是劳务输出,这样行业在北美的从业资格证不是你一个持外国护照人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