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会倒转的石英钟机芯

楼主(2022-06-13):
接1.5V常,3V转

针、针、上

了 ?

网友:
这个探索得好,深入研究一下。

网友A:
额定1.5V的用3V,不仅增加了烧毁机芯的风险,而且功耗增加了。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用3V的。
要想反转,可以试试线圈接线对调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装错导致的

网友:
秒针反转了,分、时针还能正转?

网友:
带自动校时功能 吗

网友:
手机上看视频有挂钟倒转的,原来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1.5V的用3V,不仅增加了烧毁机芯的风险,而且功耗增加了。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用3V的。
要想反转,可以试 ...

= ?

网友(2022-10-24):
定子的铁片装反可能就倒走

网友:
改3V正常使用是不是需要把线圈数量增加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