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不要忽略销子的保养,否则会像我这样费时费力

楼主(2022-06-13):
刹车片是损耗件,当厚度小于规定值必须更换。大多数人在更换刹车片的时候都只是单纯地换片子,这里提醒各位不要忘记把分泵的固定销也要润滑保养,否则会像我这样费时费力

网友A:
两片刹车片可以把一个轮毂从20度加热到38度,你觉得这螺丝上什么油才能不融化保持润滑?

网友:
汽修小工一般都不会处理的,除非像LZ这样都自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片刹车片可以把一个轮毂从20度加热到38度,你觉得这螺丝上什么油才能不融化保持润滑? ...

用耐热3000度的油

网友:
说明每个小人物的作用都不可忽视!

楼主:
就因为这个销子锈死,原本40分钟可以完成的活愣是干了将近3个小时不加热根本拿不下来,怕材料退火,加热的温度还不能太高,只能多次加热喷松动剂

网友B:
直接上石墨润滑剂就可以了,这点温度不算啥

网友:
刹车这玩意出问题是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石墨润滑剂就可以了,这点温度不算啥

大货车制动鼓销子就上石墨乳,轿车可是没见过用的。

网友:
我以前就是修车的,还是技师。销子是要打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货车制动鼓销子就上石墨乳,轿车可是没见过用的。

石墨乳是什么东西?

网友D:
蓝色的高温润滑脂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的高温润滑脂可以吗?

这个销子的温度不会太高,一般的耐高温锂基润滑脂就可以用

网友E:
用锤子不是几下就出来了吗

网友:
销子是要打油的,今天省一时,明天多费事。

网友F:
这个销子每个刹车上面有2根,一根比较紧,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自己换刹车片省了不少钱

网友:
我买的伍尔特的导向销润滑脂,不能用普通黄油,会膨胀胶圈,有一个导向销前段有一个胶圈,用错油久了基本就拆不下来。我上次也是卡死了,造成刹车偏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销子每个刹车上面有2根,一根比较紧,是不是正常的?

我这其中一根销子的里端有一个橡胶套,应该是为了产生阻尼作用,防止振动的,另一根没有。所以感觉两根销子松紧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锤子不是几下就出来了吗

出不了!而且在身边没有配件可换的情况下也不敢狠劲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