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光耦驱动vfd基本可行

楼主(2022-06-13):
马尿板子

网友:
越玩越溜  整个时钟呗

网友:
这个创业很不错,不怕麻烦

网友A:
这个VFD跟那种橙色的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FD跟那种橙色的是不是不一样?

橙色的,你说的是辉光管吧

网友B:
光耦比mos管大而且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比mos管大而且贵吧。

没错,哈哈哈

网友B:
给你个图,驱动还是用芯片吧,PT63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图,驱动还是用芯片吧,PT6312

哈哈,焊接不了这个,感谢!

网友:
VFD显示看着舒服,坛友这玩的越来越顺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焊接不了这个,感谢!

10元买块PTC加热板和锡膏,你就啥都能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元买块PTC加热板和锡膏,你就啥都能焊了。

哈哈,那是烤,不是焊

网友C:
光耦驱动有什么优点?对前级电路影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驱动有什么优点?对前级电路影响小?

位置相对灵活

网友D:
他竟然把这玩意儿弄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竟然把这玩意儿弄亮了

世上本无亮,弄得多了,也就亮了!

网友E:
真会玩,测下频率看看准确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会玩,测下频率看看准确度如何?

哪有频率啊?

网友:
@人艰不拆了 老大,给个电路图可以么?另外,如果光耦换成MOS管,该选什么型号?分立元件的驱动比PT6312复杂很多么?PT6312要是加上外围元件是不是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