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喜欢把电话通讯录保存到SIM卡里的

楼主(2022-06-13):
因为有时会换手机用,同步通讯录变成一个问题。后来干脆把电话联系人都复制到SIM卡内,平时增加联系人的时候也保存到SIM卡,再启用SIM卡PIN码,这样就算把SIM卡插到其他手机也需要先输入PIN码才能解锁。这个方法的缺点是通讯录无法分组,只有联系人和电话选项,而且联系人只能输入6个汉字,还有500个的上限。我是在6个汉字里前面3个姓名,后面3个用于职业公司等简写标识,只要知道其人是谁就可以了。

记得导出到手机或电脑上备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是省略号。。。

网友A:
现在换机同步不都靠云了么

网友:
用塞班的时候我是这么干的,后来安卓早期用qq通讯录同步,现在各家都能云同步也就不在意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云同步,虽然说有隐私问题,不过现在这社会就这样,你挡也挡不住,麻木了,无所谓了

网友:
我是把手机通讯录导出到电脑备份了一份。

网友:
我也喜欢这样,只是我的手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换机同步不都靠云了么

实际操作起来各家的系统都不太兼容的,我之前换中兴手机,各种方法都不好使,最后没办法把通讯录导出为Excel CSV格式再导入到新手机。

网友:
我也喜欢存在SIM卡上的,朋友不多500个存储量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操作起来各家的系统都不太兼容的,我之前换中兴手机,各种方法都不好使,最后没办法把通讯录导出为Ex ...

跨品牌的话按照新机或者老机自带的同步软件下一个就行了,现在同步软件都算比较成熟了,通讯录 通话记录 短信 照片 应用之类的同步起来都没啥难度

网友:
我也喜欢存在SIM卡上的

网友:
特别是老年人都喜欢这样

网友:
一直都存在SIM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品牌的话按照新机或者老机自带的同步软件下一个就行了,现在同步软件都算比较成熟了,通讯录 通话记录  ...

我之前苹果手机换中兴手机,各种方法都试了,所谓的一键换机也没成功。而且繁琐,又是注册又是安装APP,折腾了很久,最后到苹果网站云端把通讯录导出,再导入新手机解决。

网友:
我都快忘了,原来通讯录还能存在sim卡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换机同步不都靠云了么

运感觉是很容易泄露

网友:
以前使用非智能机时是这样的,后来使用智能机就没有额外选择保存到SIM卡了

网友:
手机都有云备份。

网友:
联系人数量限制是个硬伤,不知道现是不是支持更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苹果手机换中兴手机,各种方法都试了,所谓的一键换机也没成功。而且繁琐,又是注册又是安装APP,折 ...

只试过安卓,苹果到安卓没试过,这种的感觉用腾讯同步助手之类的云同步应该会好点

网友:
我也喜欢存在SIM卡上,我的朋友不多,主要是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