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首拆鱼跃YX306指夹式脉搏血氧仪,顺便学习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和内部构造

楼主(2022-06-13):
单位发了个鱼跃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型号YX306,东东上查了下还要100多大洋哩。没用过这种产品,在鱼跃的官网上没找这款产品(鄙视一下,官网上只有YX301~303,而且就一个图片)。 还是网商好,商品页面介绍还详细点。PS:暂时没搜到血氧仪的拆解帖,难道是首拆?!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看看到底什么是指夹式脉搏血氧仪。
先说下血氧饱和度:血氧饱和度是临床医疗上重要的基础数据之一。人体所消耗的氧主要来源于血红蛋白(在正常的血液中存在四种血红蛋白:氧合血红蛋白(HbO2)、还原血红蛋白(Hb)、碳氧血红蛋白(CoHb)、高铁血红蛋白(MetHb)。其中与氧气做可逆性结合的是还原血红蛋白,与氧气不相结合的是碳氧血红蛋白和高铁血红蛋白。)所携带的氧。换句话说,呼吸进肺的氧气,必须交换进血液里,才能运输到人体各处使用,显然血氧少了就容易发生悲剧。

血氧普遍偏低的有以下群体:
~患有血管疾病的人:如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血管腔有脂质沉积,血液不畅。供氧困难心脑血管病人,血液粘稠,加上冠状动脉硬化,血管腔狭窄,从而供血不畅,供氧困难。
~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如哮喘、气管炎、老慢支、肺心病、慢阻肺。一方面呼吸困难导致摄氧不足,另一方面,哮喘的持续也会使细小的支气官被堵塞,使气体交换发生困难,导致缺氧。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心肺器官生理功能老化,摄氧不足,身体状况自然下降。

指夹式血氧仪就是用来测量血氧饱和度的,其测量灵活度高,能够在无创伤的基础上快速测量人体的血氧饱和度(SpO2),还有脉搏数。

测量原理:根据还原血红蛋白(Hb)和氧合血红蛋白(HbO2)在红光和红外光区域的吸收光谱特性为依据(Hb吸收的红光较多,红外线较少;HbO2则相反,吸收的红光较少,红外线较多),运用Lambert Beer定律建立的数据处理公式,在动脉搏动期间,分别用660纳米红光和905/940纳米红外光两个光源交替照射被测试区,通过采集光电接收器上的感应信号,再经过微处理器计算动脉血所吸收的这两种光谱的比率,并将结果与血氧仪存储器内的饱和度数值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血氧饱和度。

指夹式血氧仪有两种方式测量方式:

指夹式血氧仪基本原理框图:

好了,学习完理论知识,再来看实际的鱼跃YX306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外包装

有简单的特性说明

盒子里全部内容

部分说明书

主机、电池和挂绳

主机体积小巧,就是个夹子形

底部是电池盖,贴有铭牌

张开是这样

指肚一侧是LED光源,能明显看到两颗管芯

指背一侧是光电二极管

铰链位置还能适当抬升,容纳粗手指

装电池开机试试,先显示logo

再显示型号版本

最后进测量界面,没手指几秒就黑屏关机了

把偶的小肥手指捅进去,显示界面和实测数据

图比较多,楼下继续

楼主:
玩过了,开拆整机没有螺丝,电池仓里也没有

电池正负都压在这弹簧上,暂时没发现接触不良

发现转轴位置俩塑料片可以抠下来,是用双面胶粘的

再取下上下两片硅胶指模里面就是这样子,复位弹簧可以取下来了
PS:唉!取容易,装就悲剧了

两片指模,挺软的

指模中间是透光窗,也是软胶的

取下来的复位弹簧

但还有灯板线和电源线,上下两半还是分不开底部就只有一个灯板,但奇怪的是只有两条线,难道红光和红外光LED不交替点亮了?!

主板在上侧

用指甲沿上部接缝划一圈,就把面板抠下来了

主板正面全貌

电源键一侧,有版号和贴纸

这边应该是电源部分

这侧有不少件

那个SOT23-5的芯片AD-v0C应该是MAX4646,单刀单掷模拟开关应该是用来开关光源的

OLED屏下应该就只有缓冲泡棉

楼下继续

楼主:
主板是卡扣固定的,把它翻过来

这侧主要就是光电二极管和MCU

光电二极管面积不小,深色部分估计是低通滤镜,只容许红光及红外光穿过PS:偶咋感觉和手持红外测温仪里面的感应器比较像呢!

MCU,是合泰的HT66F4560

芯片简介:HT66F4560为四段带宽可调的A/D型Flash MCU,主要特色是四段带宽可调OPA,非常适合于低耗电或反应速度快的传感器相关产品应用,例如感烟探测器、PM2.5探测器、CO探测器、血氧仪等。

芯片部分资料:

主板集成度高,只有这些芯片
塑料外壳做工还不错,材质是ABS

全家福

回装前,装上电池看一下哦,亮灯了

光电管感应到手指就点亮LED

屏显示也正常,没搞坏

装好,再测一下折腾一个小时,血氧饱和度降了1%,但心脏表述没压力

最后测一下电流关机居然测不出电流来,也就是说在100nA以下了

工作电流16~17mA,比较省电

好了拆完收工,周末给爸妈送过去老爸测试血氧比偶低点,另一只手测也是93%,老妈才回家时测的,有98%,可能是心跳快的原因

这个鱼跃YX306指夹式脉搏血氧仪用料蛮简单的,可能是集成度高的原因,估计利润率会比较高血氧测量准确度没法比较,只能相信厂家了

网友A:
元首的单位叫辣脆总部吧

网友:
这东西就是根据透光率来计算的?感觉不怎么准吧?

网友:
公司都开始关心员工健康了,主要还是担心哪天猝死了公司赔的更多

网友:
公司福利真不错,拆解和测试非常详细

网友:
逐渐淡忘的知识,楼主又给重温了一遍。谢谢!

网友:
鱼跃的医疗器械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
这种更方便了,比以前的更好吧

网友:
前段家人住院买了一个,与医院的相比,精准度差不多。

网友:
元首要冲击精华了

网友:
这个精度高吗?

网友:
只是作为家庭保健器材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联系一下厂家,说明书标识错误。

网友:
这样的价格有品牌的溢价效应。

网友:
里边挺复杂的

网友:
鱼跃在医疗器械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的单位叫辣脆总部吧

好,今天晚上就把人奸做成辣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系一下厂家,说明书标识错误。

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