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港版插头 VYBA P-L338A

楼主(2022-06-13):
这个不知道什么品牌的港版插头质量挺好的里面还有一根保险丝。

网友:
这款大三角插头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用料挺足,看这13A保险设备功率不小

网友:
这款大三角插头做工和用料看着挺好的。

网友:
用料不错,  要用配套插座才能使用

网友:
插片看着用料挺厚的质量不错啊

网友:
这个是很老的插头了。

网友:
这质量确实好

网友:
香港的监管很严的,不达标无法上市销售

网友:
港版插头都这样的,很粗壮的铜插头。里面带保险的还真少见。我们国标的其实也不差,就是山寨货、低端货太多了。

网友A:
一些港版插头还能免拆更换保险丝

网友:
英式插头,英属殖民地的标配,安全性是不错,但是成本和价格高,算在整个社会上亿个家庭的成本,是非常大的浪费。应该与英制,右舵车,美日等110V的电压供电标准,等等这些落后生产力的东西全部被淘汰才对。

网友B:
蓝色的线走得好别扭。

网友:
感觉不管什么插头,要和插座匹配才能更好的使用,不匹配就会不稳当或接触不良

网友:
这是英制插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线走得好别扭。

同款强迫症,我要看见了,一定会把黄绿线压下去,蓝线提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港版插头还能免拆更换保险丝

是延续了英制插头,大部分都带保险和免拆更换

网友:
英标插头,特点是制作加工成本高企~虽然性能不错~只是没见过对应的标准插座啥样子?

网友:
不常用的插头

网友:
这就是个英标插头,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