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失速各种失灵故障求助

楼主(2022-06-13):
前几天骑车时出现失速,要再次转动车把才能走,昨天经过一段颠簸路面时,仪表盘没电了,推回家,拆开检查,电池正常,电源锁正常,装上后在没有打开钥匙的情况下仪表盘通电,大灯正常,转弯灯、喇叭失灵,转把失灵。这是咋回事?该怎么处理?转把已经买了。

控制器型号

48V12Ahm铅酸电池

网友:
电路里的机械故障,该接通的未接通,该断开的没断开。

网友:
转向灯闪光器跟喇叭是一起的吧。转把没反应可能是刹车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