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加粗耐用120W超级快充数据线拆测

楼主(2022-06-13):
网购的加粗耐用120W超级快充数据线,长度分别是1m和0.5m

线径7mm左右,比较柔软

USB-A线头

1m的比0.5m的正负极触片要宽一些

USB-C公头

左侧是1m的,右侧0.5m的

与手机原装数据线对比:小米10和华为P20(长度都是1m)、1m及0.5m的加粗线

小米10线阻0.188Ω

华为P20线阻0.111Ω

0.5m的加粗线阻0.108Ω

1m的加粗线阻0.234Ω

破开线皮

目测线皮厚度约2mm左右

V+及D+线的断面

目测V+线铜丝数量是D+线铜丝的四倍左右吧

D+线铜丝数量是14根,end

网友A:
看着不错   多少钱

网友B:
0.5m的跟1m的做工还不一样 真是怪异

网友:
楼注测得很详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   多少钱

0.5m的6.80,1m的8.80,抖音上拍的,有红包优惠劵最后都是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m的跟1m的做工还不一样 真是怪异

分别是在抖音上的两个商家拍的

网友C:
看线只有4芯,应该没有E-mark芯片,做不到120W。

网友:
引用 楼主:
0.5m的6.80,1m的8.80,抖音上拍的,有红包优惠劵最后都是0.01

性价比这么高

网友D:
充电功率这么大,不知道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吗?我基本上不用快充,还是用10w的慢慢充

网友:
看着不错啊,好像镀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功率这么大,不知道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吗?我基本上不用快充,还是用10w的慢慢充 ...

新款电池好像4.4V,120/4.4 27A多电流,肯定伤电池,这个120W只有低电量

网友:
插头看着不错。不像别的便宜线缩水那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线只有4芯,应该没有E-mark芯片,做不到120W。

12W都够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线只有4芯,应该没有E-mark芯片,做不到120W。

120W的应该是走私有协议,有CC、D+、D-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充电功率这么大,不知道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吗?我基本上不用快充,还是用10w的慢慢充 ...

伤就伤  换个电池才多少钱  现在冲个10分钟 玩个半天  爽歪歪    慢充送我都不要

网友:
一看线还真粗,猛一看都粗到胶皮上了。感觉也就普通快充线的水平,楼主慎重啊

网友:
不急还是慢充好,感觉快充应该伤电池厉害

网友:
这加粗线感觉就是加厚了包皮,实际的线只是标准值没有减料而已。这价格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伤就伤  换个电池才多少钱  现在冲个10分钟 玩个半天  爽歪歪    慢充送我都不要  ...

的确,我mate30用了多少年了,一直快充,,电池还有90%

网友:
老哥的红包是真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