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朋友的太阳能灯3.2V想改3.7V

楼主(2022-06-13):
朋友的太阳能灯,看着大,实际led灯板很小,测过  最大电流1.6A左右,原配一节32650磷酸铁锂,容量不知,内部空间大,想改3.7V,主芯片打磨了,2个6脚是hy2112加8205组成的磷酸铁锂保护电路,测过不接电池,电池接线端电压为3.7v,就是磷酸铁锂的充电电压,有没大佬知道怎么改成4.2V,hy2112肯定要换hy2113锂电保护,就是充电输出电压

网友A:
这板子这么多料,还不错的。要改可以直接跳过原来的保护,用锂电保护板,还要改原来的LED电流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这么多料,还不错的。要改可以直接跳过原来的保护,用锂电保护板,还要改原来的LED电流控制电路 ...

改保护板不难,问题是改充电输出电压,8脚芯片打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保护板不难,问题是改充电输出电压,8脚芯片打磨

3.7到3.2输出电压不是事,,LED主要事电流控制,看图左下角的电阻是调电流的,换大点的,

网友:
磷酸铁锂才耐用,太阳能反复充电,廉价的锂电很容易就报废

网友C:
还是别改了 ,铁锂耐操而且寿命长,三元的一下就涨肚了,还有自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到3.2输出电压不是事,,LED主要事电流控制,看图左下角的电阻是调电流的,换大点的, ...

我现在是想把充电电压改到4.2V

网友:
二极管直充的,把保护芯片换成三元锂电就成

网友:
有技术改改也无妨

网友D:
电压要看太阳能板的参数,这类太阳能灯的充电方式一般都是经过一个二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另外无字八脚是个单片机,设定各种亮灯模式的

网友:
还是别改 ,铁锂寿命长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别改了 ,铁锂耐操而且寿命长,三元的一下就涨肚了,还有自燃危险

严重同意

网友E:
太阳能直充只用一个二极管(不用改),把电池保护芯片换成三元锂电。改后太阳能灯板比原来的热,换大点的电阻(板上最大的电阻)是调电流的

网友:
铁锂耐热不耐冷。

网友F:
这种LED灯,看的是Ah容量而不是Wh,因为驱动电路是线性恒流或者电阻限流的,驱动电路多少A电流进去,就有多少A电流出来驱动LED,如果3.2换3.7V,换的电池容量Ah数不变,那么点亮的时间是不变的不过相同体积的3.7V锂电池通常Ah数也大于3.2V铁锂电池。如果要想利用电压提高部分多出来的能量,就要换DC-DC恒流驱动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要看太阳能板的参数,这类太阳能灯的充电方式一般都是经过一个二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另外无字八脚是个 ...

6V经过一个二极管怎么可能到3.7V,我没接电池量的电池端电压3.7V,就是给3.6V磷酸铁锂充电,我用可调电源接的测试

网友G:
这个还带红外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LED灯,看的是Ah容量而不是Wh,因为驱动电路是线性恒流或者电阻限流的,驱动电路多少A电流进去,就有多 ...

还别不信,有空你跑跑电路看是不是板正极通过二极管接电池正极,板负极经过保护IC而已,再接电池负极。说多也没用,毕竟灯不在我们手上回复错楼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直充只用一个二极管(不用改),把电池保护芯片换成三元锂电。改后太阳能灯板比原来的热,换大点的电 ...

这个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带红外遥控?

带的,遥控器可以设置亮的模式,定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