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3AV3.2-M_S905L_支持3A和3A-B_安卓9.0_一次线刷搞定_刷机固件升级包及教程

楼主(2022-06-13):
中兴B863AV3.2-M_S905L_支持3A和3A-B_安卓9.0_一次线刷搞定_刷机固件升级包及教程(亲测是免费固件)

适用型号:B863AV3.2-M(USB双公线线刷,只需一次线刷,不再需要线刷后再卡刷)
系统版本:Android9
蓝牙语音:支持
外置无线网卡:支持外插无线网卡接收
系统桌面:全网通桌面

详细操作流程如下

1、拆机

2、机顶盒主板(支持3A和3AB两种主板通刷);

3、升级时短接点(C79A8);
不短接就能接通升级工具的可以不短接;
不短接没反应的请短接短接点;
另外有晶晨系列HDMI免拆机免短接工具(下图为神器图)的可以不短接直接上短接工具操作;

4、打开升级软件并导入烧录固件,升级工具请使用2.2.0版本升级工具。

5、连接机顶盒电源(机顶盒先不要通电),用镊子或其他工具短接短接点(C79A8)先不松手,把双公线在机顶盒和电脑插好,同时接通机顶盒电源,这时升级软件会显示连接成功,这里提示一下,如果有晶晨HDMI短接神器工具的可以直接插HDMI短接工具,不再需要短接操作;

6、松开短接,点击升级软件右上侧“开始”按钮,升级软件开始自动升级;

7、进度条跑到100%,升级结束,点击升级软件右上侧“关闭”按钮,关闭升级软件,拔掉双公线,关闭机顶盒电源;

8、把拆开的机顶盒按照拆机顺序安装如初,连接电源到机顶盒,打开机顶盒上面的电源开关按钮,由于机顶盒要自动读取固件里面预存的系统以及软件等文件,会稍微慢一点,请耐心等待,第一次正常开机后,以后再打开就会正常速度打开了;

刷机固件包和工具: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xesLw8kShCV2qfndC-dCg
提取码: atjm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个,下载收藏了

网友:
谢谢了,试一下你的这个包

网友A:
刷成了,但是不能adb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成了,但是不能adb连接

恭喜刷机成功,没有ROOT权限了。连接ADB干什么?桌面可以正常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