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今天看到个没见过的固态,因为我是小白,接口我都没见过,哪位大神能帮

楼主(2022-06-13):
今天看到个没见过的固态,因为我是小白,接口我都没见过,哪位大神能帮看看这个是什么接口,还可以在什么坏境下有用?
主要是这个接口我没见过,不是M。2,也不是MSATA

网友A:
难道不是支持NVME协议的M.2固态硬盘?

网友B:
这玩意我这里叫m2接口

网友:
等你们科普

网友:
NVME协议M.2固态硬盘

网友:
你小白,我们更白了。。。。

楼主:
真的不是我认识的NVME固态。我拿了一个金是顿NV1比较

网友C:
嘤特尔代工,联想X1专用的SSD,长得像M.2,但不是通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我这里叫m2接口

我下面有比较,和我认识的不太一样,我用的是金士顿N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支持NVME协议的M.2固态硬盘?

我下面有比较,和我认识的不太一样,我用的是金士顿NV1。

网友:
尺寸非标,缺口到边比正常m2的远,后面固定螺丝孔也不在中间,专用的吧,普通电脑装不了

网友:
x1 x1c carbon专用固态

网友:
联想的M2固态盘

网友:
这个是阵列卡里面的一条,SF2281主控的

网友:
M.2固态硬盘

网友:
联想的专用固态,要用的话可以去U盘区看看,这个颗粒应该是M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嘤特尔代工,联想X1专用的SSD,长得像M.2,但不是通用接口

你这个好像是正解!!!

网友:
联想的专用固态,要用的话可以去U盘区看看,拆颗粒做个U盘还是可以的这个颗粒应该是MLC的

网友:
NV1是QL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好像是正解!!!

这玩意拆下来得用专用的转接卡才能读取,关键是转接卡还不太好买,再就是这个容量,买个转接卡成本上也划不来,如果已经坏了的话,建议直接拆颗粒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