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周末打黑的西数移动硬盘翻车

楼主(2022-06-13):
没有盘符,在管理器里可以看到,提示没有初始话,初始化显示重大错误!还有救吗?

网友:
过保了没, 过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2014年11月29号的
应该是过了保修期

网友A:
用HDturn看看健康状态吧

网友:
一般是磁头挂了,没啥用了,这盘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机械盘 基本修不了   即使换了磁头  用着也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Dturn看看健康状态吧

HDTURN找不到盘

网友:
我有一个3.5的   底盒坏了  硬盘2T的  外壳拆不开

网友:
你看这接口。扔了吧。

网友:
快不用修了,修好也用不住,不如拆开留下镜面和磁铁玩

网友:
直接扔掉它吧。

网友:
移动硬盘,坏盘我都不碰,大多数都很没修复的意义。无法初始化hd true认不到盘,应该是磁头损坏
主要是机械硬盘拍磕碰,在笔记本内的还好,基本不会有跌落和来回翻转移动的情况,
作为移动硬盘时就会存在跌落、通电中大幅度翻转等各种会造成损坏的情况,机械移动硬盘的损坏,大多是和用户使用习惯相关。
(例如1s内完成一个180°的翻转,如此时正在拷贝数据,就有非常大的概率导致磁头撞击到盘片,带有跌落保护的盘就可以听到磁头强制复位的咔哒声)

网友:
西数移动硬盘

网友B:
插上去有没有读盘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去有没有读盘声

不知道什么是读盘声音

网友:
估计是磁头坏了吧

网友:
西数的移动硬盘就是这么恶心,接口都是这种

网友:
硬盘不能打黑的,人家收货都是带机去测试的

网友:
西数移动硬盘一般不太敢淘,接口和硬盘主板是一体的,不像别家的,盘坏了外壳还能当移动硬盘盒用。

网友:
还有可能是移动硬盘盒坏了,这接口是真的麻烦,想接上台式机测试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