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 汉邦高科 光学变焦 球机

楼主(2022-06-13):
前段时间弄监控,暂告一段落,趁着现在有点时间,仔细琢磨琢磨,明年还要增加几台监控机器。

先看看这个设备

购买自电商,价格300左右

设备的最大优势是 5x光学变焦+ 5倍 数字变焦

一开头,就是光学变焦这个东西吸引了我,使用后期发现,实际用途不大,除非是人坐在电脑面前实时查看,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平时录像的时候,用途真的不大。

这个设备价格不高,优缺点我总结一下。欢迎探讨。

优点
1:光学变焦。
2:支持人形检测和人形跟踪,稳定性还可以,追踪过程中不能变焦。
3:支持双向通话,声音清晰,无回音。延迟500ms左右
4:价格便宜。5:补充:可以设置6个位置,打开巡航功能后,可以在6个位置轮流循环,每个位置有单独的焦距参数。

缺点:
1:app界面,在全屏状态下,如果进行了缩放操作(不是变焦,是画面缩放),返回界面后,蓝屏。如图

2:打开预览功能,默认没有声音,打开声音后,需要在听筒里边听声音,调整声音大小,手机提示 正在调整 通话声音。个人建议,应当把声音通道做成 媒体音量才合适。

3:设备串号看着很随意,有些山寨了

4,关于人形检测,误报频繁

玫红色 框出现,证明检测到人形

5:,预览画面流量较高,可能是264压缩格式

上周买的海康机器,预览画面,最高速度没有超过20kb。应该是265压缩

继续探讨

网友A:
有自动巡航的是不是能自动变焦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巡航的是不是能自动变焦追人?

不行。变焦追人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吧,看看大华海康的不带变焦的球机都不止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吧,看看大华海康的不带变焦的球机都不止这个价格

萤石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直接超清超广角就行了,升级自动追功能的差价

网友C:
光学变焦确实有点,只有预览的时候用一下,平常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学变焦确实有点,只有预览的时候用一下,平常用不到

是的,预览有用,记录没用

网友D:
有没有免费的云储存

网友E:
人形检测,其他品牌误报率也是这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形检测,其他品牌误报率也是这么高吗。

再过两天海康威视的人形检测机器就到了,测试后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免费的云储存

最近没有见过。以前用过一个杂牌的机器,可以每一秒发送图片到邮箱。也相当于是云储存了。还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巡航的是不是能自动变焦追人?

自动循环,可以设定6个位置,机器在6个位置轮流查看

网友:
支持一下,2015年的时候中签这个新股让我小赚一笔,但是却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业务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数码变焦就是相当于酒兑水,看着体积变多了,实际上酒还是那些酒,

这软件算法也太鸡肋了  变焦有个好处是当你需要看特定区域细节的时候可以操作来看或者自动录像的时候可以通过光学变焦来记录特定区域避免了焦距不对不够清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