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发几个日置3237,8,9台式万用表系列串口通讯命令

楼主(2022-06-13):
今日无事,想写个自己的台式万用表3237的电脑程序,就找了一下日置台式万用表串口通讯资料,见下图,写上位机的朋友可以做为参考串口波特率9600,停止位1,校验位:无,数据位:8   觉得有用的朋友给我多多上分,我需要分!我需要分!我需要分!

串口线的接法如上图

命令 :FETCh?  当前测量值,返回值见上图  1.199810E+1表示11.99810V

:FUNCtion?   测量功能的查询,返回值见上图

:VOLTage:RANGe?电压量程查询,返回值见上图

:SAMPle:RATE?测量速度查询,返回值见上图

:SYSTem:CALibration:AUTO?校准模式开或关,返回值见上图

:SYSTem:LFRequency?电压频率查询,返回值见上图

网友:
这个就是那个串口调试软件吧,有下过一个类似界面的,偶尔用来测试串口用。

网友:
留一个脚印     备用

网友:
这表我记得有官方软件

网友A:
再来几条查询测量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几条查询测量结果的

今天才搞的,还在摸索中

楼主:
已完成的测试界面,电压电阻跟随面板切换自动显示

电压测试结果

电阻测试结果

网友:
多水水回复就可以了

网友(2023-07-28):
是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   膜拜呀!

网友:
好像是基于SC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