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不谈功能,谁知道数码之家的几款螺丝刀,哪款质量好些?

楼主(2022-06-13):
不谈功能,谁知道数码之家的几款螺丝刀,哪款质量好些?

网友:
2w币准备折现了吗。坐等拥有的大佬测评

网友:
12合1居首,x22第二

网友:
我用的22合1还行

网友:
建议拿这两万再添点,把这几种都买下来做一下横向评测,以指导大家不落俗套,有广告语说什么来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就没法爆料

网友:
都兑不起的路过。

网友A:
我觉的都行 就是那个一万八的别兑换 兑换就后悔系列

网友:
12合一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都行 就是那个一万八的别兑换 兑换就后悔系列

你换过?有什么伤心事说出来,让大家乐一乐!

网友:
二十二合一,已经是第三代了,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B:
兑换过22合一硬度够用,硬度高就比较脆,最小的一字刀头碎角了,使用要小心不能用蛮力硬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兑换过22合一硬度够用,硬度高就比较脆,最小的一字刀头碎角了,使用要小心不能用蛮力硬拧 ...

不是送了两个小的一字头吗?估计就是太容易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送了两个小的一字头吗?估计就是太容易坏了。

我兑换时候记得没有额外赠送,正好22个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兑换时候记得没有额外赠送,正好22个头

我充了100块,兑换的时候里面有两个散在里面的头子。是不是因为坏的太多了,所以额外送了两个。就是这个,23合一,我重来没有去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充了100块,兑换的时候里面有两个散在里面的头子。是不是因为坏的太多了,所以额外送了两个。就是这个, ...

弄岔了,我的是22合一黑盒子黑螺丝刀柄那个

网友:
二十三合一的那个,我用着还行,拧螺丝超级顺滑

网友:
应该是22合1

网友:
我是进来看测评的

网友:
兑换过22合一,感觉挺好。

网友:
当然是最贵的那款质量最好

说不好的都是不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