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用空调如何嫁接?室内机是春兰,室外是格力

楼主(2022-06-13):
家里服役十多年的空调罢工了,由于刚安装在保修期内就住院几次,顾这次换台新的,旧的没有让她们带走。菜鸟的我将其大卸八块,还真修好了,这样瘾头就上来了,从单位垃圾堆中找了一台回来,室内机是春兰的,室外是格力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室内机有九条线,三条粗的一组与电源插头相通,六条细的就不知有何用途了,更不知道与外机如何连接,望家里边的高手们给你指点。
下面是春兰的图片

下面是格力的图片

网友A:
你的内机是变频的,外机是定频的,嫁接不了吧
定频对定频很简单,电源线3条,外机风扇1条,四通阀1条,变频的就不一样了,线要通讯的,每一家协议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机是变频的,外机是定频的,嫁接不了吧
定频对定频很简单,电源线3条,外机风扇1条,四通阀1条,变频 ...

看着内机挺破旧的,怎么成变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内机挺破旧的,怎么成变频的?

忘了变频型号是带BP不是光带一个B,不是变频的,那就奇怪了为什么要那么多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只要肯折腾就行,挺简单的

网友C:
问问卖通用板的商家,或许换块通用板可以

网友D:
用拼装2字合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拼装2字合适点。

嫁接两字应该加引号

楼主:
这是刚拍的外壳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卖通用板的商家,或许换块通用板可以

即便是修好,暂时还没有可用的地方

网友:
血型不对,怎么嫁接

网友E:
定频,变频没法嫁接

网友F:
关键要找到外机,看一下对应的接线功能,这样才好改

网友G:
这样真的好?会不会不匹配白费电还不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频,变频没法嫁接

内机是变频的吗?我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要找到外机,看一下对应的接线功能,这样才好改

没找到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真的好?会不会不匹配白费电还不制冷?

先学习一下,还没考虑安装

网友:
感觉内机要换通用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机是变频的吗?我没有看懂

定频的没有这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