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小墨鱼AI智能云镜如何注册进入界面?

楼主(2022-06-13):
闲鱼收了一台小墨鱼智能后视镜,收货后可以进入界面,手贱恢复了出厂模式后不能进入用户界面,一直卡在注册界面,也能收到注册验证码,关键是这货官方已经倒闭,进入不了下一步,悲催的是进入不了主界面USB调试模式也打不开,坛里有没有大神可以提供破解思路,能进ADB调试模式也行

网友:
试试拆开用TTL刷看看?

网友A:
你得拆开看看  这种货一定是有调试口的 有的甚至就是电源输入的miniUSB或者microUSB口  就算不是板子上面也有  接上先搞出TTL信息再说    能以#进去删掉某些程序就能开机了 但是删的不好也会变砖

另外3喽灌水能不能别这么水? 人家给你分享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拆开看看  这种货一定是有调试口的 有的甚至就是电源输入的miniUSB或者microUSB口  就算不是板子上面也 ...

能进TTL,波特率961200,也能跑码,系统应该是liunx,最后显示boot liunx kernel字样后就不动了,输入不了命令

网友:
我有两台,一台当时看中有一百多天的流量300买的,另一台100,这机器要typec接口,会检测汽车启动线才启动正常显示,不会刷机,只装了嘟嘟桌面,流量完了现在收我手机wifi热点用手机高德传屏到车镜高德导航(高德的联动功能)

网友:
拆机找找调试口

网友B(2022-08-08):
都有办法进入,可以单次跨过注册进入系统,但能力有限还是无法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办法进入,可以单次跨过注册进入系统,但能力有限还是无法注册。

已经找到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办法了

卡主的那个界面右下角连点能进入,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彻底去掉这个,每次都要连点才能正常用,很麻烦

楼主:
已解决,狂按右下角可进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狂按右下角可进界面

狂点进入后,怎么彻底删除,不然每次开机都要狂点

网友:
看上去好高级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办法了

有没有破解办法?每次都点很多次!

网友:
我买了有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玩法:
1、进入设置-系统-关于本机,连续点击下面的固件,可以进入开启调试模式,可以开启点烟器模式,进入点烟器模式以后,用普通的数据线就可以启动机器,不会关机了,可以通过360手机助手连接机器安装软件这些了。
2、安装一个嘟嘟桌面,可以自动跳过注册界面打开嘟嘟界面,可以点击自己想用的软件,但是,没有返回键和主页键

网友(2022-09-23):
引用 楼主:
能进TTL,波特率961200,也能跑码,系统应该是liunx,最后显示boot liunx kernel字样后就不动了,输入不 ...

从系统版本可以进去,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大神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右下角连点能进入

楼主:
进系统,开调试模式,用手机助手联机删除相关进程就可以

网友(2022-12-11):
引用 楼主:
进系统,开调试模式,用手机助手联机删除相关进程就可以

怎么搞,删除什么进程

网友(2023-02-09):
引用 楼主:
进系统,开调试模式,用手机助手联机删除相关进程就可以

能不能分享一下具体需要删除什么应用?

网友(2023-03-24):
话说大家多少钱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