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一个关于pmos的疑问

楼主(2022-06-13):
我在使用5v单片机输出pwm去控制一个pmos的时候,发现pmos的vgs耐受压小于vds。那么有个问题,pmos控制的vds是24v,如果g级上拉,那不就超压了吗,单片机也受不了。如果不上拉vgs一直有比较大的差值 ,pmos一直处于打开状态?
场效应管AO3401参数:
型号:AO3401
漏源电压(VDS):30V
栅源电压(VGS):±12V
连续漏极电流(I):4.2A
脉冲漏极电流(IDM):30A

网友:
不要上拉到20v啊,谁叫你这么干的。如果你单片机电平满足了,都不要管了吧

网友:
这个接地在上面的图看着怪怪的

网友A:
再讲了,pmos不是一般用再高端驱动吗,你怎么也用在低端驱动了

网友B:
参考这图,,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来达到驱动的目的,,同时也能避免电压电流倒灌进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讲了,pmos不是一般用再高端驱动吗,你怎么也用在低端驱动了

是高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图,,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来达到驱动的目的,,同时也能避免电压电流倒灌进IO口
...

这个相当于用一个npn三极管进行了隔离吧。但是后面的pmos的vgs是+-12v,如果要是接12v以上的电源,还要分压处理?

网友C:
电压不同,用2个管子控制更好,相当于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相当于用一个npn三极管进行了隔离吧。但是后面的pmos的vgs是+-12v,如果要是接12v以上的电源,还要分 ...

不用啊,,pmos的栅极的电压没有超过VGS就可以这样子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同,用2个管子控制更好,相当于电平转换

还是n管好用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相当于用一个npn三极管进行了隔离吧。但是后面的pmos的vgs是+-12v,如果要是接12v以上的电源,还要分 ...

vgs
的意思是源极为0,栅极电压+-12V
你是不是误以为电路的GND,那是对漏极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s
的意思是源极为0,栅极电压+-12V
你是不是误以为电路的GND,那是对漏极电压了 ...

pmos的vgs  s接的正极。除非mcu的供电和pmos源级电压一致,不然pmos没法关断,还要用nmos或者npn转换下。pmos真是麻烦。

网友:
也有此问,学习了!

网友:
如果实际应用电路中Vds超过管子允许的Vgs,用背对背串联的两个稳压管,并联在GS两端,把Vgs限制在安全范围内.

大功率的NMOS管的驱动电路里,也会有稳压管限制Vgs.

网友:
图画的就不对。Pmos,S要直接接电压正极的,中间不能接负载。

对N沟道MOS来说
栅极G是控制端
漏极D是接负载端,再接电源正极。
源极S接地,也就是电源的负极。
--------------------

对P沟道MOS来说
栅极G是控制端
漏极D是接负载端,再接电源负极。
源极S接电源正极。

网友:
不上拉怎么关断,怕电压超了就不要直接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n管好用方便。

n管控制低端时,输入输出不共地

网友:
用nmos,单片机的控制io口接mos的g,s接地,s和地之间加个下拉电阻,电机接在V+和d之间,电机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相当于用一个npn三极管进行了隔离吧。但是后面的pmos的vgs是+-12v,如果要是接12v以上的电源,还要分 ...

Q123脚串个电阻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