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消DC有刷马达电火花?

楼主(2022-06-13):
如何消DC有刷马达电火花?并联一个什么样的电容上去?谢谢

网友:
看到有些玩具电机上有并一个小的瓷片电容,不知道是不是起这个作用,不知道使用大不大。

网友:
微型、小功率电机一般并联104PF电容即可

网友:
瓷片电容是为了降低干扰,很多带射频的设备有电机的话一定要装

网友:
两极和外壳接上三个104的独石电容吧, 多少有点效果

网友:
降低电压降低转速,至少肉眼看不到火花了

网友:
有刷想消火花,不容易。

网友:
想根治换无刷电机

网友:
并联电容应该能有点效果

网友:
火花是摩擦产生的,要么低转速,要么换好的碳刷

网友:
有刷电机想消除火花难,并电容可减小,102-106均可,耐压要高的。

网友:
换无刷电机吧,硬盘里面就有

网友:
不可能,这种有刷电机运转的时候就是有火花的,只要在转动,就肯定有火花,你要想让这个有刷电机没火花也行,把那两个电刷拆了,保证永远没有火花,有一个缺点,就是永远都不会转了

网友:
只能减少,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
有谁知道,这种小马达,有的加电不转,非要手拨下才行是啥问题

网友:
电机上并一个电容

网友:
看到玩具车上电机两边是并了个电容的。听说可消减火花。

网友:
试试0.1~0.47uf的

网友:
这种电机没必要消火花,有刷电机换向器火花是正常的,厂家设计制造的时候也考虑到了,不超过电机设计参数用,换向器的火花是不会有危害的。
而且这是永磁电机,也没有办法通过改变励磁来改善火花情况。
如果真想消,可以试试电机两端并联一支0.1uF-1uF的电容器,但是也只能起到很小作用。
如果是为了防爆等原因必须消火花,那就不要采用这种电机了。

网友:
原来电容不是消火花的,是用来减少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