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小蝌蚪点读笔拆机

楼主(2022-06-13):
儿子的小蝌蚪点读笔现在只要开机两分钟,然后就提示电量低。想拆机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有三颗螺丝

有三颗螺丝

拆开了

拆开了

拔掉拍照

拔掉拍照

喇叭和电池

喇叭和电池

锂电池鼓包了,某宝买一块

锂电池鼓包了,某宝买一块

8针的红外笔头

8针的红外笔头

网友:
头次见拆这点读笔电路满复杂的

网友:
里面元件无法再用。

网友:
里面的存储卡软件值钱,硬件应该是摄像头识别。

网友(2023-05-05):
量一下锂电池电压,大概率更换一个同规格的就应该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