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国产电动玻璃胶枪

楼主(2022-06-13):
看了几个大牌的一般不是缺件就是主控问题一般配件机都是200多找了个国产的玩玩,按住时间长一点退胶时间就比较正常,比如打10秒钟松开开关退后行程3mm,但是短按3秒就退1mm或者更小行程,胶还没到不知道退这么短会不会继续出胶。不知道是什么电池脚和淘宝的共荣胶枪通用,改了牧田脚的,波箱没拆塑料的比不上大牌铝的100块也就这样了吧里面一个减速一个伞齿应该就这些了,电机是380起码弄个550的啊

网友:
工具越来越多,定期充电都是大问题

网友:
所以都改成一种接口,这样电池都一样,可以少几个电池也没关系

网友:
电动打玻璃胶?

网友:
越来越省力了,电动胶枪看起来不错,电池改统一接口非常明智

网友:
第一次见,事半功倍好东西

网友:
笫一次见这种电动胶枪谢谢分享

网友:
经常打玻璃胶的,用着还行

网友A:
比起高档手动胶枪,哪个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起高档手动胶枪,哪个好?

肯定电动的,打大几十或百米以上用。手动的打几个小时手生疼!
楼主这是专门打300mm管装硬封胶的。软条封装的管长600mm,可以兼容硬封胶!

网友:
打胶均匀不?

网友:
现在省事了,都用上电动工具。

网友:
  一直用手动的,没用过电动

网友:
厉害了,都用上电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起高档手动胶枪,哪个好?

新手用电动的出胶比手动均匀吧,老手无视,高档胶枪也没用过自己一直用的40多的田岛还不错反正比十几的好用的多

楼主:
应该是没问题的,胶还没到有空了试试吧窗子缝隙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电动的,打大几十或百米以上用。手动的打几个小时手生疼!
楼主这是专门打300mm管装硬封胶的。软条封 ...

是的只能打硬管的,提到电池通用的共荣那个牌子可以通用软硬管有2个胶桶就是价格感人了

网友:
电动的用着可以,效率高,以前用过,不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