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拆一个

楼主(2022-06-13):
拆个led灯,故障led灯闪,驱动拆开,电容正常,不接led灯,电压47v,接上led灯后电压就开始跳,灯也闪。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容电压也不稳定,6-12之间跳,这个是没有接灯,led灯接直流电压是能正常亮电池,会不会恒流芯片坏了,芯片型号,3106
电压用可调电源tiaodao40v电流300ma,能正常亮

网友A:
不信邪哦,三个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信邪哦,三个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w我回去试试,我就换过芯片的供电电容,不行

网友B:
可能有个灯珠不行,首先降低恒流值用对分法短一半灯珠看循环下去

网友:
没看到灯珠

网友C:
会闪都是LED的问题,跟板子没有关系。

网友D:
拆LED灯没有看到LED灯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个灯珠不行,首先降低恒流值用对分法短一半灯珠看循环下去

cob封装,用可调电源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闪都是LED的问题,跟板子没有关系。

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LED灯没有看到LED灯芯

给你补一个图

网友:
先排除是否LED的故障

网友:
可调电源测试下灯珠,如果乱闪是灯珠内部金线断裂,灯珠没事测试自带恒流源,换电容试试。

网友:
LED闪烁大概率是驱动供电电容性能变差,更换整流滤波的高压电容和主控芯片附近的50v小容量电容试试,特别是那个小容量的芯片供电电容,为了省成本通常质量一般,受热后死得快。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楼主:
昨天 试了一下,前几天买回来的驱动,36w的,装上灯就亮了,功率表显示26w,灯没有闪,新驱动40-60v,电流480ma,原来的应该是驱动坏了,

网友:
这种等灯珠最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