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能开卡,也能跑RDT,但怎么开都会出坏块。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6-13):
2246XT 能开卡,也能跑RDT,RDT跑完也没有问题,但怎么开都会出坏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跑完rdt   选第3项 钩选chek rdt  开卡    还不行换个版本整  不定那个版本就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完rdt   选第3项 钩选chek rdt  开卡    还不行换个版本整  不定那个版本就好使了 ...

回答的有点精辟啊!!!上升到玄学了!!!

网友B:
好奇你的RDT设置和结果,看看你所谓的【没问题】是什么样子的。

ps:你这货是L7BT,极其特殊的颗粒制程。恭喜你摸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你的RDT设置和结果,看看你所谓的【没问题】是什么样子的。

ps:你这货是L7BT,极其特殊的颗粒制程。 ...

大神啊!!我是小白,RDT还用设置吗?我真不懂。
我马上去跑一个,明天晚上给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