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把电压力锅的排气线圈拔了?

楼主(2022-06-13):
电压力锅煮稀饭总是把锅盖喷的惨不忍睹,煮饭过程发现水烧开后就有几次限压阀抬起,喷起米汤使锅盖腻的很难受,打算把阀座那个电磁线圈的插头拔掉,停止抬阀过程,避免饭汤糊满锅盖,不知行不行?

网友:
不放气的话,会不会爆了呢。

网友:
这是想被炸死的节奏吗

网友:
做的太多了吧 应该不超过2/3吧

网友:
防溢盖不就是为了接受溢上来的泡泡么。锅小人多是容易糊上一层,有些元件应该叫做 存在即合理

网友:
制作炸弹小技巧吗

网友A:
我见过的泄气阀都是气压直接顶开的,这个锅是电动的吗?

网友:
不知道这个锅是怎样的构造

目前遇到一个锅,高压帽永远不会喷气
应该是:锅内有压力检测的,网上搜了下,也是有,压力调节适当,将到达排气的压力,就断电,压力下降后再通电,不会排气

另外就是,煮稀饭好像是不能超过半锅的

网友:
把压力开关压力值调小一点就不喷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泄气阀都是气压直接顶开的,这个锅是电动的吗?

这种锅的限压阀座上有个线圈,在锅内压力顶起浮子后~就是锅内压力形成后,要有差不多10次短时给线圈通电,产生与限压阀底部的永久磁铁相同极性的磁场,把阀抬起来,“噗”的放一下气,据说叫做“翻锅”就是特地使锅内食物翻腾一下。由此几次翻腾就把米饭渣喷满了锅内和锅盖,每次洗涮很麻烦。
这种结构也可以在锅内压力状态下,按动放气按钮,使限压阀排气~而不用手动挑起限压阀泄压。

网友:
这压力锅可不能随意改造太危险里面少米水少放些

网友:
这个设计估计不是给熬粥设计的吧,我家的老式压力锅,机械定时的,熬粥非常好吃,一点溢出没有,后来买的电子定时的熬得就不好吃

网友:
私自改气,违法违规哈

网友:
这。。不怕boom的吗?

网友:
不怕爆吗?存在就是合理的

网友:
水多了,粥不能煮太多,减量或换更大容量的

网友:
压力锅有故障了,把限压开关调小点试试看……

网友:
严禁恶意改装

网友:
没事,我看可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