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太阳能热水器实现上水提醒或者自动关水的设想

楼主(2022-06-13):
大家有没有太阳能上水忘关水的经历?今天我又犯错了,太阳能上水阀打开了,然后忘关就出门了,2个多小时才回来。。。。。。以前就考虑过这样的问题,由于装修好了,所以改电磁阀的基本不考虑了。剩下改动比较少的方法就是在上水阀上套上一个类似风扇定时器的东东(里面有发条有齿轮),根据需要补水的时间拧动适当的角度,最后回位。这个估计实现起来也不简单。目前比较容易实现的就是用个音乐提醒器,在上水的时候连动打开播放音乐,感觉差不多了就去关水,然后音乐停。出门的时候由于音乐在播放也不至于忘关水。欢迎拍砖!

网友:
你的太阳能没有自动上水功能?太阳能里要是没有水位感应装置,要改就比较麻烦,必须要有水位感应。只改上水定时提醒,你怎么知道太阳能里有多少水了?

网友:
装修时候的太阳能溢水口没有接下来吗?接下来的话搞个自动关阀的小设备加上一个溢水传感器可以实现自动关水。也可以搞高档点的实现定时上水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 不甚了解,我的想法是 溢水口处整个水盆装重力开关,或者用水流导电的开关。是控制个警报器还是电磁阀 就随意了。。

网友:
这不是自带的基本功能吗?或者你用的是那种DIY的?一个桶那种?

网友:
现在的太阳能自动控制器已经很强大了!

网友:
手机倒计时闹钟最简单!!

网友:
上某宝看看吧,太阳能控制器的功能非常强大了!

网友:
难道没有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A:
水位控制器,直接装在太阳能进水口,与抽水马桶原理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位控制器,直接装在太阳能进水口,与抽水马桶原理一样的

这样早,睌,用水没事,只怕中午用水,自己补水会炸管

网友:
买个好点的太阳能控制器,可以设置任何时间自动上水,原来用太阳能时设的时早上8点上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早,睌,用水没事,只怕中午用水,自己补水会炸管

不会炸的,只要还有余水,就不会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早,睌,用水没事,只怕中午用水,自己补水会炸管

你有点想当然了,太阳能热水器的出水口比玻璃管要高,水放不出来的时候,管子里还是满的。

网友C:
有回水管没有,有的话就好办了,我老爸以前做过一个方案,如图,上水阀焊个棒子,棒子扣个易拉罐,回水管对着易拉罐,逆时针开启上水阀,太阳能满后水顺着回水管下来,将易拉罐灌满水,由于重力作用,易拉罐将上水阀关闭,在易拉罐底部转一个小孔,罐里的水会慢慢流掉,以方便下次继续。

网友:
居然没有控制器…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回水管没有,有的话就好办了,我老爸以前做过一个方案,如图,上水阀焊个棒子,棒子扣个易拉罐,回水管对 ...

这个设计看上去不错

网友:
某宝上买一套简易表(包括传感器电磁阀),自己装上不到一百块吧。还能看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早,睌,用水没事,只怕中午用水,自己补水会炸管

真空玻璃管里面只要有水就不会炸管的。我用了快三十年了。放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回水管没有,有的话就好办了,我老爸以前做过一个方案,如图,上水阀焊个棒子,棒子扣个易拉罐,回水管对 ...

我以前是挂了一个塑料瓶拉动球阀。后来瓶子烫的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