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7410带自停.... 亚马逊介绍是有的

楼主(2022-06-13):
上午在论坛上看朋友说7410没自停,下午无聊去看了眼亚马逊,人家介绍是有的

网友:
额 这是没用过吧 或是他的7410就是坏的 松下的7410或7411都有自停 还挺好用 我有三把 都是可以自停啊

网友:
没自停谁买?松下6225以后上市的3.6V电动螺丝刀基本都有自停,除了那个7412

网友:
7410,7421有扭力自停

网友A:
松下7410分两种:EY7410和EZ7410:
1、 EZ7410正转低速1-20档有电子刹车、机械止停、力矩过盈(打滑),反转1-15档有电子刹车、机械止停、力矩过盈(打滑),15档后只有力矩过盈(打滑)。
       高速正转1-17档有有电子刹车、机械止停、力矩过盈(打滑),反转1-15档只有机械止停、力矩过盈(打滑),15档以上直接保护断电。
       ------------这与控制板上的MOS保护有关,瞬间电流超过20A电子刹车无效,力矩超过19.2kgf·cm时机械止停启动,超过24.6kgf·cm时力矩过盈作用。

2、EY7410属于工业级,低速、高速正转只有1-15档有
电子刹车、机械止停、力矩过盈(打滑),反转1-13档只有电子刹车、机械止停,超过19.2kgf·cm时都会出现力矩过盈(打滑)。

3、EZ7411只是在EZ7410基础上增加了电子计数器,其他指标与EZ7410相同。

另外,松下EZ6225、EY6225与7410差不多,控制板电路比7410少了反灌电泄流电路,瞬间电流保护高达30A,也就是说在堵转后可以连续工作,但7410必须卸下电池。

再说说,松下其他几款:
1、7420、7421:低速、高速正、反转1-21档都有电子刹车,低速平钻档也有电子刹车,堵转时带动前端压力弹簧---光藕器通路,断电---锁止承轴顶起---锁置器锁死。
2、7520、7521:平钻正转1-5档有电子刹车、机械止停、力矩过盈(打滑),反转1-3档有电子刹车、力矩过盈(打滑),但基本上电子刹车都没什么作用;冲击时正、反转1-3档有电子刹车,之后都是力矩过盈(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7410分两种:EY7410和EZ7410:
1、 EZ7410正转低速1-20档有电子刹车、机械止停、力矩过盈(打滑),反 ...

EY7410是行货吧?ez是日本国内流通的。

日亚上有个EYSDA1NS 蓝色的,也是3.6V,说产业用S系列。价格比EY7410贵好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7410分两种:EY7410和EZ7410:
1、 EZ7410正转低速1-20档有电子刹车、机械止停、力矩过盈(打滑),反 ...

菜鸟请教一下,松下这几款,哪款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菜鸟请教一下,松下这几款,哪款性价比高一些?

个人认为7411确实不错;
7420、7520,7421、7521可玩性、功能性都不错。

不过最值得推荐的还是6225和74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7411确实不错;
7420、7520,7421、7521可玩性、功能性都不错。

好的,谢谢朋友点评。

网友(2022-07-15):
引用 楼主:
EY7410是行货吧?ez是日本国内流通的。

日亚上有个EYSDA1NS 蓝色的,也是3.6V,说产业用S系列。价格比EY ...

我没有7410,上个月买了一个s,得买变压器,2节电池,电池不耐用,感觉应该和7410差不多,新的我就没拆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