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计成本做电容阵点焊机

楼主(2022-06-13):
纯粹是玩,估计是用不上。
控制是用“开心果1”坛友设计的,控制板做好后上机试了焊接0.15的纯镍没有问题,但感觉这板子不合意,接线很麻烦没有端口,触发也没有手动选择,蜂鸣器声音跟蚊子一样,蜂鸣器用的是5V的(可能是要用3V的),MOS管10mm宽的汇流排也不够宽。控制PCB板上的空间很大有很大改动的空间,为了达到自己的意愿控制板PCB重新画。
在原基础上增加电源,触发,电容阵充电控制,编码器接线端口,触发改为自动,手动可选择方式,蜂鸣器增加驱动,MOS管汇流排宽度增加5mm,MOS增加2只(原12只),MOS管G极增加一个小电阻,电解电容减少一只,其实可以减少两只原控制板编码器调节顺时针是减,逆时针是加,这个用起来很别扭,把这个也改了。改动后的控制PCB板面积由原100x75mm增加到100x95mm。现在这控制板没有存储与电压显示功能,要是把这两功能加上那就比较完美了,可惜我不会写程序会。
储能电容开始计划采用超级电容,后来想想还是用电容阵,在选用电解电容花了点时间,为了体积,容量,质量优化组合,最后决定用nichicon  4700uF/16V  HE(M),高31.5mm,直径16mm,脚距7.5mm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电容阵使用多少个电解电容也是折腾了好几次,一开始计划是使用400个每块PCB装100个,整机装好不打算给穿衣,反正纯粹是玩玩裸着就好了,后来想想还是穿上衣服吧,这样好看点也好收纳。电容阵PCB都画好了然后选外壳找不到合适的壳子,就按能找到的壳子尺寸重新画电容阵PCB,电容减少到380个。壳子买了后第二天打开TB,该死的TB却推了一个比买的这个外观好看且体积大一些的壳子给我,在这之前怎么搜都没看到有这个,以前也有这种情况东西买了后它给你推一个更好的给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情况。然后决定买这个壳子先前买的壳子也没退,按这个壳子尺寸重新画PCB,每块PCB装132个电容共3层396个电容,由于壳子固定提手的螺丝部分会顶到电容,这里少了焊2个电容,实际电容为394个

铜排买了三种规格
10x3mm
15x2mm
20x3mm

折腾最多的是电容阵PCB上的汇流铜排,前后买了三次铜排买铜排去了200+,这钱可以买一个点焊机了,总费用不含焊针,焊锡,焊把线总计1000+

最先买的是电解电容,买了420个电容,9毛5一个,电容到手一包50个,生产日期是两批次,150个是14年第6周,其余的是14年第13周,手持电桥测两批次参数没有差别,加压测漏电有差别,01406的漏电比01413的小,01406在5uA内,01413大于10uA,20uA内,给所有电容充电到电容额定电压放置2周后,01406电压掉到12.5V左右,01413掉到10V左右。

充完电放置2周

电容测完PCB板也到了,电容阵PCB打样花了128元,

好大一片哈

  成了刺猬

接下来焊接焊到吐
太费焊锡了
每路电容只用了单根2.5平的铜线汇流到铜排

众人拾柴火焰高
众人齐心合力,能量就会爆棚

原控制板焊接完,测了下光耦6,7脚脉冲波形

重新画的控制PCB,布局没有多大改动

新的控制PCB板到货,

开焊,元件由矮到高焊接

整机由于要装进壳子,数码管太矮不能与面板齐平,必须要给它穿增高鞋垫

焊接完毕把程序写进去上电试机没问题,一次成功
开心哈

MOS管汇流铜排用前面电容阵PCB报废的汇流铜排,画好孔位再截断然后打孔

汇流铜排装上控制板后,上示波器测下脉冲波形

脉冲波形

虽然每层电容阵之间的间隔有3mm距离,为了防止上下层间碰极短路用青稞纸隔离

电容阵汇流铜排,这个汇流铜排前后折腾了三次最后还是不尽意

第一次折弯的那部分角度不够陡而且长短不一,预先打好的孔位置就跟着跑了,在与电容阵板之间的汇流铜排连接时孔位对不上。
第二次折弯角度是很直但是在孔的位置也没偏差,但是折弯的方向反了,导致装好后装不进壳子里面。
最后一次也不愿自己再折腾就让卖家加工好,但还是出了些差错,PCB边缘与铜排折弯部位距离没有算准与折弯的部位距离太近了,
由于铜排折弯并非完全是90°直角,总会有一些弧度,这样PCB就会被铜排折弯的处的弧度顶住抬高,
导致PCB不能与铜排紧密贴合,最后只能把PCB被铜排顶住部位挫掉5mm

这三次错误都是低级错误,真的鄙视自己同样错误犯三次,最后居然还没能完全避免

虽然三次都可以把铜排掰直重新折弯就可以,但是有强迫症,觉得不够完美要重新再来才满意

焊针是用海缆里面拆出来的芯线自制的,电缆25平50cm长

电容阵充电用5A可调压调流恒流模块

电容阵电压6V,控制板默认参数点0.15的纯镍

试9V电压,时间4ms,2脉冲,间隔0.3ms,焊两层0.15纯镍焊不了

手上只有这一种镍带,是以前组18650时剩下的

最后剩下把整机装进这壳子里,这个面板开孔就考验人了,还没有开工,这部分就不发了
壳子花了138元

2

这个点焊机没穿衣算是个半成品,

原理图发一个,其他就不发了,有兴趣的可以去“开心果1”坛友的贴子里下载程序与PCB文件

谢谢大家围观!

网友:
大作!楼主你是电容阵列派,我是法拉电容派

网友A:
这个多电容版本 相比超级电容版本有何优势 或者区别?

网友:
有钱任性系列啊

网友:
佩服佩服~~~~这是为了做而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电容版本 相比超级电容版本有何优势 或者区别?

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寿命一个是安全性。我认为楼主的这种寿命会更好。安全性就更不用说了,炸一个超级电容和炸一个小电解电容,谁的威力更大

网友:
壮观的很,同问,与用法拉电容的差别在哪?

网友:
       好多人玩游戏,几万几万的往里砸,也没研究出游戏的底层逻辑,还不是被玩,折腾实物的,才更接近于玩

网友:
这电容大军,
很是壮观。

网友:
恭喜你,你也拥有一个垃圾LCR表

网友:
大工程,好马配好鞍,既然都砸了多少银子进去,可惜焊笔手柄有点寒碜!

网友:
啥也不说了,正规军出手比业余选手强太多了。

网友:
都打板了为什么不把控制板与mos板分开 ,分开后数码管和编码器画在反面,在壳子里安装也方便啊

网友:
这样会更好用吗

网友:
确实不惜成本啊。不过最后成品不错哦

网友:
那时候法拉电容还贵的时候,都在玩这种电容阵列的,据说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