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贴:风扇转速慢怎么办,换启动电容啊。咦,我那么大一个启动电容去....

楼主(2022-06-13):
同事说她家风扇转不动,让我康康,我不玩家电,不过摸不过去面子,给瞅瞅呗。

开关有串键,这个不是事儿,除锈剂一喷微动开关,完事。

所有产品宣称负离子又不加耗材的,都是假货。

电机。
拨动扇叶,比较灵活,说明转速慢不是轴承干涩缺油。

开拆

显示屏和开关电路板。

板子正面

背面

1uf安规电容,dain的,不算差。

0.1uf安规,也是dain的。
瞅了半天,以我贫瘠的电器知识居然没发现这货的启动电容。
以我略懂皮毛的知识猜测是不是用安规代替了启动?
拔下来测了下,又焊上去,然后转速恢复正常。
从头到尾,我都没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怎么坏的,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反正现在好了……

网友A:
这不是有运转电容吗?是考验坛友吗?

网友:
估计电机有阻力,拨动后电机没有阻力了

网友:
这种风扇的效率是最低的。

网友B:
拍的不是很清楚,这里要嘛是负离子发生器,要嘛是启动电容。

网友:
可能摔倒后有点偏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的不是很清楚,这里要嘛是负离子发生器,要嘛是启动电容。

貌似超过2根线,不是电容吧

网友:
启动电容一般在电机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超过2根线,不是电容吧

超过2根线的电容太多了,有的洗衣机电容4根线(洗涤甩干两个电容做一起),吊扇调速器现在用电容代替电抗器大概6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有运转电容吗?是考验坛友吗?

嗯,这个确实是我的不是啦

网友:
病人到医院害怕大夫动刀

网友:
你叫拆它,它害怕拆就好了,就是吓好的!

网友:
给你拆好了

网友:
看看电机上面的接线图,要是有的话

网友:
这种风扇真的是人傻钱多

网友:
启动电容一般是在电机旁边,
不在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过2根线的电容太多了,有的洗衣机电容4根线(洗涤甩干两个电容做一起),吊扇调速器现在用电容代替电抗 ...

关键是风扇里用不到吧~

网友:
先确定是何种电机。

网友:
我去!相机值钱呢

网友:
这肯定是女同事